[音响] 百度智能音箱维修

楼主(2019-08-04):
一百度智能音箱插上电源无反应,拆机,目测主板没有明显的烧焦痕迹,把可调电源调到5v上电电流直上3A大短,

楼主:
不小心把帖子发了出去,上表直接量主滤波电容,这固态电容居然短路了,这电容可不好拆,用剪子开才拆下来,一量不再短路,焊上一个电解上电还原不开机,跑了下电路发现到一6脚帖片电源管理芯片后级对地也短路,后级有几路电源不知道是那路出问题,只有用烧鸡大法调到1V,3A没发现鸡,慢慢调到5A鸡终于熟了,就是丝印WBAJL的6脚电源管理芯片,咱不知道是什么芯片找不到,应该是用APP控制关机功能的吧,只能把输入和输出短接.上电灯亮听到一声您好!我是小度的声音,下载好APP测试了各攻能正常,只能这样.

网友A(2020-07-11):
什么都看不到的,图片呢?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看不到的,图片呢?老大

你咋到处挖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