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暴拆飞利浦“飞凡”LED灯管,解析与众不同的驱动电路

楼主(2019-08-04):
       前几年,飞利浦推出玻璃外壳飞凡LED灯管,作为飞利浦经济型15W LED塑料灯管的升级。飞凡的亮度提升了33%,光效提升了25%,是一款高性价比的LED灯管。搜索网上,没见到其驱动电路。通过破坏性拆解一根灯管,看看这款灯管的做工及驱动电路的真面目。
一、基本情况
下图是飞利浦飞凡LED灯管,采用公共场所广泛使用的T8尺寸结构、玻璃灯管,有16W(1.2米)、8W(0.6米)两种规格:

飞凡LED灯管与飞利浦其它几款产品比较:

飞利浦推出“飞凡”时,着力宣传其优点,让我们看看摘要(附后),主要是为了对比拆解的情况,看其是否如实,不是替它广告哈!

有一家门店重新装修,将以前安装的灯具全换。捡到两根丢弃的1.2米16W飞利浦飞凡LED灯管

贴标签端的管脚是通电脚,LED驱动器就在这端的内部:

另一端的管脚不通电,只起固定作用:

标签上的信息:6500K,1600lm

功率16W,工作电流135mA

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二、拆解
敲碎玻璃外壳:

灯条是用高温胶粘在玻璃管内壁上的,热阻也不低呵

灯条上有56颗飞利浦原装LED芯片2015灯珠),玻纤基板(单面覆铜)

近看飞利浦2015灯珠,双金线引线,貌似与普通LED结构不同:

高纯度玻璃外壳厚度0.6mm:

灯管均光及色温控制,采用专利ECO水基涂粉技术一次成型涂粉,小刀可以刮掉内壁层,不是毛玻璃工艺:

对装有驱动器这端进行剥离,先撕掉标签:

去掉残余玻壳:

驱动器电路板装在黑色塑料圆筒内,这就是飞利浦独创的分体式驱动电源保护罩设计对电源进行360度全方位电气隔离,确保人身安全。”:

细铜管脚:

用小刀拨开压制铝端盖

从塑料圆筒内取出驱动电路板:

电源引线是压接在铜管脚内,很牢固,接触良好:
(未完,楼下精彩继续,请移步观看!)

楼主:
(接楼上,继续发)
电路板上的元件分布,见下面图示:

为了判明电路板上热缩管包裹的F1是啥!拆下看,是10欧姆保险电阻:

电路板背面:

驱动器“全家福”图片:

三、电路图
根据PCB情况,绘出灯管驱动电路图(见下图),这就是飞利浦宣称的“优化的高效驱动电路”。该电路十分简单,非隔离,没用IC,全部使用为数不多的分离元件,只要元件质量过硬、焊接可靠,故障率还是比较低的:
电路原理:D2~D5、C1是常见的桥式整流电路;C2、L1是高频滤波电路,防止本电路产生的高频谐波窜入市电电源,干扰附近的电器;T1、Q1、Z1及相关电阻电容构成单管自激开关电路,有一定恒流功能。C4及R4~R6是RC充放电路元件即自激耦合元件,稳压二极管Z1起钳压稳流作用,R7、R8是限流电阻,C5是旁路微分电容,R1、R2是启动电阻,R3、R9是启动辅助电阻又有C3泄压的作用,D1是续流二极管。

四、简易测量
由于没有专业的积分球测量仪,用普通仪表进行简易测量。
1、将另一根完好灯管接通市电测量
市电电压224伏

输入电流120mA,比标称135mA低一些:

输入功率15.6瓦,比标称16瓦略低:

功率因数0.55,标称0.58略低:

2、照度测量
照度计距离灯管1米测量(暗室),照度157LUX。达到飞凡自己的标准(距离1米,照度>150LUX):

3、发热测量(室温28
开机1小时后测量,灯管正面玻璃外壳35

灯管后面(贴灯条侧)玻璃外壳50.7

灯管驱动器端 46.3,发热不算严重(内部温度要高于此温度),长期运行有保证。

4、频闪现象观察
远看,玻璃管的均光效果还比较好,也看不见频闪:

下图是用手机近拍的,有不起眼的黑横纹上下滚动:

使用示波器测量功率管13003发射极R7、R8两端的电压波形(注意:须使用220V隔离变压器点亮灯管!),频率50Hz,只有一半在工作,所以功率因数较低。LED灯条流过的电流,由于有滤波电容C3及T1变压器、D1二极管续流,波动幅度没有这么大。

5、电源波动驱动器性能测试
用自耦调压器将电源电压进行调压,然后测量工作电流、功率、功率因数。
电压调为200伏:

输入电流110mA:

输入功率13.17瓦:

功率因数0.56

其余调压工作情况,不再一一上图,列表如下:
    以上图表显示:这种电路的性质,220V以上,电流保持恒流,没变化,但输入功率随输入电压正相关变化;220V以下,电压降低,电流减小,功率下降。

拆后语:飞利浦为适应市场需求,走平民路线,推出20元左右一根的飞凡LED灯管,为降低成本又有较高质量,用心设计,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只是功率因数偏低,企事业单位大规模使用,应当考虑集中补偿问题。其封闭性及一次性结构设计,一旦坏了就只有扔掉,无法进行检修,哪怕该电路如此简单,维修技术要求并不高。当然对电子爱好者,拆点可用元件还是可以的。

附:飞利浦飞凡LED灯管官宣(对比拆解实物看看,可以飘过)
    飞凡LED灯管秉承了飞利浦一直以来的创新精神,尤其是在节能灯管领域的领先技术和优势,采用经久耐用的玻璃灯管代替市场上普遍使用的塑料灯管。
  市场上常见的替代传统T8灯管的LED灯管为了实现节能目标,会以牺牲照明效果为代价。而飞利浦飞凡LED灯管的突出优势是在保证优质照明效果的同时,能够节能60%,因此进行LED照明升级改造的投资回收期很短。
  全新飞利浦飞凡LED灯管采用了高纯度玻璃外壳代替塑料材质,其透光率高达99.7%。玻璃外壳拥有240度的发光角,能够合理分配下射光与散射光的比例,从而使照明空间更加明亮舒适,眩光更低,并能出色重现荧光灯管的照明水平。此外,飞凡LED灯管采用了一次成型涂层,使涂粉更均匀,光输出更柔和,为客户创造优化的照明效果。
  飞利浦飞凡LED灯管选用高品质飞利浦原装LED芯片,整灯光效高达100lm/w。由于采用玻璃材质,飞利浦飞凡LED灯管的散热性能比普通塑料高出10倍。灯管厚度比荧光灯管加厚20%,使灯管不膨胀不弯曲,不易老化、经久耐用。为杜绝灯管中普通有机溶剂涂层中的有害有毒物质,飞凡LED灯管运用专利ECO水基涂粉技术一次成型涂粉,真正做到绿色环保无污染。不仅如此,该灯管还通过了光生物安全认证,杜绝了光线对眼睛的伤害,为使用者创造健康的光环境。
  飞凡LED灯管运用优化的高效驱动电路,有效减少灯管自身的发热量,将平均无故障时间增加35%。此外,飞利浦独创的分体式驱动电源保护罩设计对电源进行360度全方位电气隔离,确保人身安全。而纯铝端盖可使得灯管长时间使用而不变形。飞利浦飞凡LED灯管经过了飞利浦105项内部检验,秉承飞利浦对质量的严格把关和品牌保证。
    飞凡LED灯管与广泛应用的T8灯管尺寸统一,可轻松替换应用T8灯管的所有场所,匹配各种采用T8灯管的灯具。它的出现将推动LED灯管在地下停车场、仓库,超市、医院、学校,车站、灯箱等其他公共场所的普及性应用,助推国内传统照明向节能高效的LED绿色照明的升级。

网友:
就灯板来说看起来很一般,很国内的飞利浦风格,就看电路板如何了

网友:
16W有些暗,我都上佛山照明22W

网友A:
这是垃圾吧,山上的?
哪怕用了单片ASIC都比这好得多,自激方案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垃圾吧,山上的?
哪怕用了单片ASIC都比这好得多,自激方案醉了。

这像是正品。大厂降成本,往往是从电路上入手,尽量精简。

网友:
我们学校的电工,换led灯管是随便装的…导致有几个灯条面朝下

网友:
看参数显色性一般。如果你是好事者,可以拆掉灯珠,用全光谱水草灯珠替换,显色指数起码90起步。

网友:
这玩意没见过哪个厂还考虑维修的  就是一次性的东西  坏了丢

网友:
还凑合了,不到20元的话,也算对得起这个价格

网友:
谢谢分享。。。。。热成像温度计不错。。。。。

网友:
家伙这全的,测定比较新颖

网友:
谢谢分享,电路够简单的,塑料管作用不大

网友:
这个如果只是坏驱动的话还是可以修的,坏灯珠就没办法了,我上次捡了两根杂牌灯管,我赌它坏驱动,结果拆开真的是驱动坏,而且是电容失容芯片完好,换完电容成功点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楼上,继续发)
电路板上的元件分布,见下面图示:

灯管时代也就遗留下来的灯管槽可以这么用了,现在基本家里都用圆形LED照明灯了。

网友:
拆解和分析很细致,特别是所用工具非常专业!上次拆了一个漏水损坏的LED灯管,电路做工就差多了,LED是用软铜箔粘在玻璃管上,根本没法取下来。

网友:
比较简单,灯管均光还是能看出来一点明暗

网友:
发射极电阻电压波形测试肯定有误,不可能50HZ,那或许是干扰。

网友:
家里在用几根,就看中飞利浦能做到多少标识多少!数据一点都不虚。

网友:
对比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