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器突然花屏了,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2019-08-04):
显示器突然花屏了,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我的AOC2217v有过这回事,遥几下VGA接头和拍几下就正常了,机已老,再拍不好就扔掉

网友:
驱动板,或者驱动板到液晶板的连接线都有可能,还有液晶自带的咯个板子也有可能

网友:
看这样基本是逻辑板  有些是屏线接触不良  还有些是屏参丢失 重调即可 更多的是逻辑板挂了

网友:
15寸就换了吧

网友:
我有两个机顶盒,其中华为的模拟输出到电视上画面没有问题,但是移动配的机顶盒模拟信号画质垃圾得要死,画面撕裂

网友:
和显示器关系不大,主要是显卡把

网友A:
花屏的时候截个图,放到手机上面看,如果看出是花屏的就是显卡问题,如果截图不花屏就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的时候截个图,放到手机上面看,如果看出是花屏的就是显卡问题,如果截图不花屏就是显示器问题 ...

这方法要划重点。

网友:
这个简单,用个好的显示器换上去还花屏就是显卡或信号线问题,如果不花屏,那就是显示器问题,15寸显示器也该丢了,如果只是里面的LVDS信号线接触问题还可以弄一弄。如果是屏问题就直接砸了。驱动板问题的话那就要看你这个显示器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了,。。。虽然新驱动板不贵。但也有极少部分这种现象是电源板问题。。。。。如果屏没问题,那么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了。。

网友B:
二天好了来报个到哈

网友:
重插下线,不行换条线试试

网友:
主板到屏排线重新拔插几次,应该差不多,不行的话换机。。。。。。

网友C:
现在都什么生活条件?我想知道真实的!这显示器怎么还有人在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什么生活条件?我想知道真实的!这显示器怎么还有人在用?

怪不得你是负M币,说话不经过大脑。显示器这东西,要求不高的话,能省则省。又不是什么电竞什么的。就像我家里,32寸的2K屏一台,27的三星曲屏一台,20寸的DELL一台,还有一台18寸的三星的,两台自己用14寸笔记本屏幕改装的。都在用。有什么意见么?要求不高凑合用,要求高了在买。在农村,有些学生党家里生活条件并不怎样,甚至还比较穷,却要父母出钱买上万块的电脑。。。。因为虚荣心作祟,喜欢装X,当然这些话并不是针对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怪不得你是负M币,说话不经过大脑。显示器这东西,要求不高的话,能省则省。又不是什么电竞什么的。就像我 ...

你正在装X 什么32?27? 20?18?14? 我有没有M币与你无关 我就想说关你屁事? 你要是有点脑子就不会这样装X的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怪不得你是负M币,说话不经过大脑。显示器这东西,要求不高的话,能省则省。又不是什么电竞什么的。就像我 ...

什么32?27?20?17?14? 你不是正在装X吗?

楼主(2019-10-02):
引用 网友B:
二天好了来报个到哈

拆了一下vga接线排好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80930&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什么生活条件?我想知道真实的!这显示器怎么还有人在用?

这不是和“何不食肉糜”一个道理吗。。。
现在还有人在用CRT,难不成那些人的生活条件也不好?
显示器这个东西一般人要求不高,也就买个能用的就行了。

网友:
我就喜欢crt,喜欢是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