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取材饮水机加热罐改制蒸篦子支架

楼主(2019-08-04):
    废弃的饮水机加热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694)外壳应该是304不锈钢吧,尝试改制蒸篦子支架如何呢    一.叠合式蒸篦子支架:
切割机裁开安放加热管的这半罐体

竟然变成弓形的了!

剪裁出20mm×170mm三条

弯折打磨成型如下图

叠合式蒸篦子支架

打开的样子,高80mm,直径大概180mm

磨平不锈钢螺丝帽

这一端铆合

304不锈钢螺丝

试用效果

楼主:
二.固定式蒸篦子支架:另外一半罐体侧面有两处附属架和管

只好剪裁如下了

就是这样子的

断面均需要打磨

角磨机采用低压供电,以便打磨好控制些

切割片放上恰好合适

两个支架合影

剩余这一半不好利用

经过琢磨也成型如下,就是有两个焊点无法躲过,不好处理

切割机裁下中间八边形,如果处理成圆形更好,暂时没有合适的工具

最后合影留念

网友:
哇塞!厉害啊!我觉得这手艺可以自制个羊肉串炉子没问题,我正准备买一个电动羊肉串炉子呢,查一下299一个,红外线无烟羊肉串炉子,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真不错,废物利用了

网友:
做得真好,还能收折
等牙膏ing

网友:
思路不错,充分利用了这热水罐

网友:
有创意,太薄,恐伤手。不锈钢板条我有,不知是否304,也做一个?

网友:
手持蒜酱和肉片坐等肉包子和大馒头出锅

网友:
我的天呐,这利用得真好!早知道可以这么用就不扔掉了,
我试过42V电池给这个角磨机供电,转速太慢了,真的只能打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固定式蒸篦子支架:另外一半罐体侧面有两处附属架和管

只好剪裁如下了

这个挺实用的

网友A:
边缘记得打磨,不然割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缘记得打磨,不然割手

都已打磨,相对耗时最多。

网友:
哈哈,楼主弄的不错。也看看俺的篦子架吧:

网友(2020-05-02):
不错多种组合

网友:
这东西都能利用起来太牛逼了

网友:
充分利用,学习一下,我 只会做快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