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请问一下大神们,咸鱼上348的三星850PRO固态硬盘能买吗?

楼主(2019-08-04):
                   在咸鱼上看到了三星的850PRO    512G据说全新的盘,只要348,还是MLC颗粒。但是都知道便宜没好货,所以坛里搜索过,贴吧了解过,据说是三星的清零盘或者库存盘,感觉清零盘的概率比较大。三星的开卡工具流出来了?

                   想问问有坛友在咸鱼上买过这个硬盘吗?会翻车吗?还是会百分百翻车?

网友A:
国产的行货也就1G一块多一点点,还有保修,何苦去冒险

网友:
三星850PRO 是MLC,闲鱼嘛,正常在450以上,你看的这价,不可能是新盘

网友B:
看到很多都B1是0的。我第一反应就是B1也能清了。还有就是,开卡工具肯定没传出来,据说sata接口的pc3000就能清……

网友C:
MLC颗粒有什么用啊,14年买的MLC颗粒的240G固态,用到现在还正常使用,但是现在却换成西数SN500了。电子产品更新速度太快了,四五年后铁定落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行货也就1G一块多一点点,还有保修,何苦去冒险

想买个好点的固态。。。

楼主:
这个还真的不懂,B1正常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很多都B1是0的。我第一反应就是B1也能清了。还有就是,开卡工具肯定没传出来,据说sata接口的pc3000就 ...

我以为开卡工具放出来了,这批大船货量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MLC颗粒有什么用啊,14年买的MLC颗粒的240G固态,用到现在还正常使用,但是现在却换成西数SN500了。电子产 ...

看这盘的速度不慢啊,关键是没钱换电脑。现在是电子产品更新好快,一年基本就砍三分一下来

网友D:
你不如买s3700 400G的HP的如果颗粒是1.85W PE的保三年是不是赚大发了。坛友说某某奶头有毒说都是1.85w的咱不清楚,只能期待写寿命到期看看,我已入手一个HP100G测试。还被诬陷哎世态炎凉啊。实话实说145大洋入手。但愿是1.85W以上的的把。三棒子的不建议购买。

网友:
  你去弄个东芝的 前两代 没有清零盘  GCST 最好  Q200  Q pro  GCSU 都可以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如买s3700 400G的HP的如果颗粒是1.85W PE的保三年是不是赚大发了。坛友说某某奶头有毒说都是1.85w的咱 ...

s3700不便宜啊,想个大容量的固态,一般就是英特尔或者三星,只是看见三星 的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s3700不便宜啊,想个大容量的固态,一般就是英特尔或者三星,只是看见三星 的便宜 ...

s3700 三年包换的也就400块,颗粒的寿命是多少PE,不清楚,不知道是不是1.85WPE的,要真是1.85WPE是不是就很合适了。

网友:
感觉咸鱼现在水很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