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是进水生的锈还是胶

楼主(2019-08-04):
本人新手一个,在淘宝买了个电源,拆开看板子上白色的东西,联系卖家说是主板胶,请大家帮忙看下到底是不是进水生锈?谢谢了!由于新手,如果发错板块了,请帮我移到正确的板块,谢谢。

网友:
洗板水没有清理干净吧!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下谢谢了

网友A:
外行就不要玩这个,免得坑了卖家还被人笑话。这是残留的助焊剂,不是什么水什么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行就不要玩这个,免得坑了卖家还被人笑话。这是残留的助焊剂,不是什么水什么锈。 ...

谢谢,主要是NAS的坏了买个用于NAS而不是改装什么的。这问题由于有人回复比你早,只能打赏你了。

网友B:
助焊剂残留,很多厂家洗板糊弄,出现这样情况不足为奇;
也许用错了助焊剂;
一般使用免清洗的助焊剂,效果会好些。

网友:
这个是助焊剂,可能有点带弱酸性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助焊剂残留,很多厂家洗板糊弄,出现这样情况不足为奇;
也许用错了助焊剂;
一般使用免清洗的助焊剂,效果 ...

谢谢!搞明白了,也向你们学习了。。以后就知道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