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再测,炬为T18,usb表,这次特意录了视频

楼主(2019-08-04):
视频地址:视频观看:

上次测试没有发和台表的对比,因为我觉得毫无意义。精度也就0.00,后面的0都乱跳不稳定。

上个帖子还遭到炬为各种质疑,一会说是usb头导线的问题,一会又说是我这个电源本身的问题。一会又说炬为这个表,是经过自身电流消耗后才电压采样,我想说的是,能设计成这样的是人才!     位数乱跳说成是优势,风吹草动都感应得到,就你牛逼!

反正就是找理由推脱,不承认表自身存在精度差,位数乱跳的问题。

后来又说我用高位表装逼,难道让我用三位半表测?才能显得这个傻表高大上??
你夸大宣传6位高精度,炬为表后面这么多0,
(蓝牙app更离谱,电压7个0,电流8个0,直逼7位半,8位半台表,我只有6位半表,实在很惭愧。)

我在淘宝评论,精度做假,位数乱跳。又遭到炬为炮轰回我评论,说我测试错误,故意用长的导线引起位数乱跳。
你他妈的,就不能正面,承认问题?
万用表的表笔线更长,万用表怎么不乱跳?就你这个傻表乱跳!
这是测电压,不是测电流,你别忽悠我!!

下图改用转接座测试。
你炬为还要不要说,这个usb转接座接触不好?香蕉头也接触不好??

楼主:
上一帖是图片难以反应实际测试结果。

这次看视频吧,这个测试结果,远达不到宣传的6位高精度,千元以内找对手,基本的0.000都难以保证。就会瞎鸡巴乱跳,反应还迟钝。
炬为还各种狡辩,拒承认事实真相,歪曲事实,在我另一帖子,误导大家说我测试有问题,不得已再发个测试帖。

炬为 存在夸大宣传,欺骗消费者行为,涉嫌诈骗!

楼主:
客观事实,数据说话,不存在故意抹黑,实事求是。

也请炬为,正面接受事实,别造假糊弄买家!挣黑心钱!

好产品不怕别人说!

楼主:
我在淘宝评论如下,也发了视频。客观事实。

楼主:
请数码之家,公平公正,对待问题,别收了炬为的黑心钱,删掉我的帖子,掩盖事实真相。

就算不是我发帖,别人也会发帖吐槽。这个论坛被删就换个论坛,你能删掉多少?

网友A:
呵呵!这个帖子把你自己之前说的这表误差在0.2%的那句话删除了,所以你心里有愧,哈哈!!!

那这次我们都不聊产品,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下楼主的为人怎么样?

第一:产品有疑问,咨询在线客服人员非常的诚意给你做详细解答,把用户当朋友当亲人一样,结果你是得理不饶人,抓到一点细节就咄咄逼人,恩将仇报的要把当你是朋友的人往死里面整,非要给服务你的卖家一个大大的差评才解恨,这样心里才舒服!为一包香烟的利益有这么的深仇大恨吗?你至于吗?大家试问你下,如果这事公布于天下,还有谁敢与你接触,还有谁敢和你交往与你做朋友!心地善良的人可以得到千千万万人的祝福!心生邪恶念头总是想整死朋友,整死亲人的人又会得到什么呢?

第二:你差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你两台价值几千元仪器的10uV档位的数字和100uV的数字也在跳动,你供电的数控电源100uV跳动说明输出电压有变动那T18测试到来至什么电压测试什么结果跟着跳动,这本身是符合逻辑的,不过你会狡辩说你的仪器没有跳动,或者说你几千元仪器跳动是应该的,而几十元的U表就不应该跳动,或者你也会狡辩说仪器没跳动,那你可以拿那个视频对天发誓,你的仪器从没跳动,你敢拿家人拿孩子发誓说你的仪器没跳动,那算我输!而且还按产品3倍补偿你!    在你的心目中,要一包香烟钱的产品比几千元的产品误差还小精度还高才放过

第三:视频中大家都能听到你旁边有孩子的声音,说明你是把孩子放一边来做这件伤害他人,损人不利己的龌龊事情,你说当你孩子长大后知道自己父亲是这种人,父亲把自己放一边不管,反而还要去做坏心眼的去伤害把你当朋友的卖家,当你的孩子长大之后怎么面对你呢!你拿什么去面对他,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你自己的孩子积德积福不是吗?

所以总结下:我奉劝楼主奉行孔子曰“人之初 性本善” 的心态能走得更远,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幸福!更多的祝福!而有些东西是身外之物,不必太过强求和计较,为了一包香烟的钱也就是一个小玩具,玩玩而已,何必和自己这么过意不去呢? 如果真是不太喜欢这个产品,选择无理由退货退款完事儿,何必把有限的人生精力浪费在这上面呢? 其实人生能活得豁达一些,心胸开阔一些,这样可以家庭获得幸福,也获得更多的朋友,还能得到更多人的祝福,这不是很好吗?

网友:
图片上面写的几个字,像小学生不如的字,还好意思晒图!素质低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帖子把你自己之前说的这表误差在0.2%的那句话删除了,所以你心里有愧,哈哈!!!

...

一包香烟的小事情,楼主是夸大了,没必要耗费这些精力,而且这小U表有这精度,对我来讲就够用了,主要是USB接口方便,总比万用表串联方便很多,精度也将就还行,玩玩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包香烟的小事情,楼主是夸大了,没必要耗费这些精力,而且这小U表有这精度,对我来讲就够用了,主要是U ...

是的,这位朋友,加上这个U表本身用户自己也可以校准,对于一般测量,对于爱好者来讲还是勉强可以了,毕竟爱好者去买几千元的仪器不太现实,你说对吗?

网友:
就算六位半也得需要LM399之类的恒温基准了,而且需要预热和定期校准才能真正达到六位半的精度,一个USB表能用上那个等级的基准?那国外做高端万用表的keysight,fluke之流干啥吃的?为了六位半搞那么大一台机器还用那么多精密电阻、ADC的?
没那个本事测到六位半就老老实实显示三位半就可以了,显示那么多位数根本没意义,或者就是在坑人

网友C:
楼主的测试没问题,这个道理其实非常明显,一个USB表是不可能用非常高端的电压基准的,光这个基准的外围电路都比表大了
所以是只能用些精度低一些的贴片基准,顶多四位半水平,估计为了成本还可以更省
然后单片机采样搞出一串数字,毕竟二进制转到10进制肯定会一连串小数,但并不是小数越多越好,因为从数模转换那一步误差就存在了
好比拿着一把最小刻度是厘米的尺子,量出1.23456789m的数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从厘米这个级别就已经不见得准确了,那微米位数是几已经毫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帖子把你自己之前说的这表误差在0.2%的那句话删除了,所以你心里有愧,哈哈!!!

...

1,在上一帖你各种理由质疑我测试,认定你的傻表精度高
2,台表测电源,六位半最后一个字跳动正常。而不是像你的傻表毫无规律,瞎鸡巴乱跳。
3,你做人很卑鄙,淘宝评论我实话实说,你搞一堆小号,在我的评论炮轰我的测试,各种指责测试不对。 误导大家觉得我测错。
后来又跑到论坛来,各种指责我,撇清傻表的问题。

现在又转移话题谈人生?来吧,说说你祖宗十八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位朋友,加上这个U表本身用户自己也可以校准,对于一般测量,对于爱好者来讲还是勉强可以了,毕 ...

你先问问自己,前面你找了多少个理由来质疑指责我的测试。 现在不想高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位朋友,加上这个U表本身用户自己也可以校准,对于一般测量,对于爱好者来讲还是勉强可以了,毕 ...

你前面说得头头是道啊,强调傻表精度高,解释了一堆,风吹草动都测出来。现在又说傻表也就勉强玩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测试没问题,这个道理其实非常明显,一个USB表是不可能用非常高端的电压基准的,光这个基准的外围电 ...

那个傻子就是如此抗人,搞一堆毫无意义的0,还乱跳,吹嘘精度高。我说精度达不到,他就各种不爽,开始找理由说我测得不对。

网友:
支持楼主较真。垃圾就是垃圾,变成好表不是靠喷人。
另外 某些人贼喊捉贼也挺有意思的。自己虚假宣传在先,现在开始人身攻击。再找一堆小号水军来混淆视听

网友D:
这个炬为的表我也用了,我是做开发的,有时候也推荐客户使用,凭心而论,他的表做的还行,性价比也挺高,这款最新的表我测苹果线的电流大概在0.45到0.47之间,跳动也没有那么大,楼主说的那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测试方法的问题,如果你想效果好的话,建议你外挂一个电池供电来测试,不过话又说回来,几十块钱的东西,不要有太高要求,我觉得够用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炬为的表我也用了,我是做开发的,有时候也推荐客户使用,凭心而论,他的表做的还行,性价比也挺高,这 ...

是啊,做性价比高的U表供给大家使用,这有什么错,难不成所有坛友要去买你那一套仪器搞业余爱好啊,不是所有的媳妇都会批准这笔钱来消费吧!
有些人非要较真,有种去和苹果较真,有种去和美国较真,在国内相互攻击算什么英雄好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做性价比高的U表供给大家使用,这有什么错,难不成所有坛友要去买你那一套仪器搞业余爱好啊,不是所 ...

继续你的表演,搞一堆小号自己吹!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你的表演,搞一堆小号自己吹!

视频已经发给你了,你自己对比看看吧
这里发不了视频,所以视频发到你旺旺上面,那可是几百元的表也有少许跳动,可能U表的内部设计局限性,或者是内部纹波什么的设计困难,所以都有这个共性问题,比较难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