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西门子S7-200-SMART PLC拆解和基本电路分析

楼主(2019-08-04):
偶然机会得到一次研究西门子SMART PLC的机会,本来想来数码之家找找资料的,结果连拆机图都找不到。正好今天有时间就拆机+发帖,
这个型号的PLC我还是第一次接触,所以很多地方研究的不透彻,也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共同学习。

前提:PLC被雷击,上电无任何反应。更换CPU模块后,扩展模块各种报警各种闪灯。这次拆解就是试图维修。

首先是整体图,已经被拆下来了

CPU模块是这样的

检查结果:
CPU模块的最大芯片短路发热,没得修
AE06短路的芯片太多,放弃了,拆了部分芯片给其它模块用。
AE04、DR08都能上电了,现在没有能用的CPU试机,只好等机会了

楼主:
二楼拆EM1

楼主:
三楼拆EM2 ,这个模块板子有点多

补充内容 (2019-8-18 15:06):
DAC型号是TI家的DAC7552

楼主:
四楼拆EM3

全文完

网友:
前排占坑 可仙牛逼灰了

网友A:
q奇怪了。本来以为西门子用英飞凌的芯片比较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楼拆EM2 ,这个模块板子有点多

:titter:XTR300好东西,TB有卖5块多。也不知道好用不,下次买两块试试

网友B:
200系列plc不便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q奇怪了。本来以为西门子用英飞凌的芯片比较多呢

老点的西门子机器还是在用英飞凌的芯片。现在的应该用的少了。而且s7-200这个系列是收购TI的,老版的s7-200用TI的片子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系列plc不便宜呀

国产PLC有很多一二百块钱的,而且闲鱼上有大把五六百的二手PLC可选,学习用的话还不错

网友C:
看上去像是1200的马甲,内部架构像是ARM

网友:
分析得够仔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像是1200的马甲,内部架构像是ARM

马甲不马甲的不好说,这个机器主芯片不知是谁代工的。

网友(2019-09-05):
解说文字改黑色好不好?,我等眼花看不清啊

网友D:
求助楼主,这货怎么读取程序,有密码的那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助楼主,这货怎么读取程序,有密码的那种,谢谢

老铁,有密码就是防止回读的,这个暂时常规方法没法弄。
有钱请别人搞,没钱打电话问原厂家要碰碰运气,再没钱自己写吧

网友E:
这个模拟量输入可以测量交流信号不?例如:接上互感器,用来测量电流,或者接上电压互感器测量电压什么的,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模拟量输入可以测量交流信号不?例如:接上互感器,用来测量电流,或者接上电压互感器测量电压什么的, ...

我记得不行,内部有滤波什么的线路,交流信号会被屏蔽掉,特别是电网用的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