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00M求助长虹3DTV50738B开机保护,换Y板后缓冲板烧了

楼主(2019-08-04):
     求助会修等离子的大佬,首先说下,保护并不是每次都保护,多开几次偶尔能成功开机,显示声音什么的都正常,能用一会还是保护,大部分时候都是开机屏幕一闪雪花接着继电器啪嗒断掉,整机三无,必须拔掉电源线过一会插上才能开机,一开始怀疑电源问题,淘宝了电源板换上依然如故,采用排除法依次判断,当断开Y板电源时保护消失能听到开机的声音,又淘宝了Y板换上倒是不保护了,屏幕雪花一闪啪啪两声缓冲板最下面两个芯片冒烟炸裂了,这下懵比了,本人主业是搞电脑的,对其他电器一知半解,仅能维修一些小故障,平常没事的时候喜欢逛废品回收站,此机就是回收站花五十块淘来的,想回来练手,没想到掉坑里了,考虑到以前的Y板偶尔能正常使用,屏幕和缓冲板应该问题不大,估计是淘到妖板了,现在又淘宝了Y板和缓冲板整套,不知道换上会不会好,
现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前辈,
1,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淘的Y板有问题?现在怕的是不止搞坏了缓冲板,还把别的搞坏了,尤其是屏幕
2,这机修复的可能还有多大,新买的Y板和缓冲板如果上机的话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3,Y板上有三个电位器,我观察了下买的板(也是二手板)和原机板调整的位置不一样,需要按照原机板的位置调整吗?
4,再次买的板因为没有板号一致的,卖家推荐了PT50638X的Y板说和我的3DTV50738B板号一样是通用的,请问各位前辈通用吗?
5,缓冲板烧的很惨,一个芯片的顶盖都飞了,一个芯片的焊盘铜箔都烧掉了,这种情况屏幕会不会有危险,会不会殃及其余部件,需不需要及时弃修止损?

这是买的Y板,板号JUQ7.820.00040791 VER.5.0 N3

这是原机Y板JUQ7.820.00040791 VER.5.0比买的板子少了个N3

这是X板板号

买的Y板上机直接炸了俩缓冲板芯片,最怕把屏幕搞坏

炸的芯片,惨不忍睹、

网友A:
等离子不是一般人玩的了的,修好了分辨率也比不上液晶的,发热大耗电大,同oled屏一样有烧屏问题(电视一般在台标处明显),唯一的优势就是看起来画面舒服基本无拖影

网友B:
买来的时候就掉坑里了。。哈哈。一般成套换的,不然容易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来的时候就掉坑里了。。哈哈。一般成套换的,不然容易炸鸡

成套也看运气,淘宝都是旧货,碰到妖的白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离子不是一般人玩的了的,修好了分辨率也比不上液晶的,发热大耗电大,同oled屏一样有烧屏问题(电视一般 ...

玩一玩,修好了卖二手也值个三百了,不过确实不好整啊

网友:
等离子的电视机  难修啊   楼主慢慢研究吧   祝好运

网友:
这玩意太复杂了,这么多板,每个板上那么多零件,太难了

网友C:
典型的吃饱了撑的,我干家电维修的都不愿意修等离子.

楼主:
求助求助,提供有效信息的每人300m报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吃饱了撑的,我干家电维修的都不愿意修等离子.

你干维修的倒是提供点建议啊,不是爱好谁弄这玩意啊

网友:
额,淘宝发达了维修的人也懒了,有问题直接换板,明明有可调整元件都不确认了。

首先,这东西维修资料太少,大家也都不懂,需要什么条件、什么电压、怎么调整和检查都不会,比如你这个板既然有三个电位器又看着像电源板,那肯定得确认电压和好坏再上机,就不会搞得故障扩大化了。

然后,现在这样就更不好说、更不好修了。
其实,对这个等离子我一开始就觉得没必要修,意义不大还不会搞,所以我在你的帖子里泼了冷水。

真要修的话,对于最开始的故障,要按我的思路,老机器第一步补焊,特别是单面板的机器。
再就是观察电容,有条件的话电源部分的大电解全部测一下或者全换掉,

既然是可以条件触发重现的,那就想办法局部加热、降温、敲击等,逐步确定是哪个部位、什么东西受影响,逐步定位下去应该能找到问题点。
根本就不会一开始就换板,而且只有确定问题的逻辑电路板才会想着换,大功率板有没有大面积烧坏换什么换?

哎,现在这样子,就更难说了,这东西没修过的老师傅都不一定能搞好,网上讨论那就更扯淡了

网友:
现在物资丰富了自己也懒了,自己的东西坏了都懒得修,楼主愿意折腾还是值得鼓励的。
希望你能够修好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