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494开关电源改可调求助

楼主(2019-08-04):
得到一个LED开关电源,12V41A的,控制芯片是494。打算改成30V可调,在网上查找一番教程就开工了,一切都还顺利,最后问题来了,最高电压只能调到16V,在就调不上去了,麻烦大家给指点指点,我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加了辅助变压器,电压可以从0V起调

这是改的电阻参数

16.6V的波形

17V的波形

网友A:
不要这样调啦,占空比调到最大容易爆管,需要改次级的绕组哦,把原来的并联绕组拆开改成串联,最好是三串得36V,注意一定要加灯泡保护再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这样调啦,占空比调到最大容易爆管,需要改次级的绕组哦,把原来的并联绕组拆开改成串联,最好是三串得36V, ...

只要电压调到超过16.6V,脉宽就会变成最大脉宽。不改变压器没办法再调高吗,我这个变压器是全波整流,变压器有中心抽头,不想改全桥整流。

网友:
不改变压器绕组,不能升到24V以上的。到了20V,基本还不了负载了。

网友B:
从波形图来看,脉冲宽度已经很大了,再难以提升电压了。另外,取样分压电阻和基准分压电阻决定了这电源最高只能达到3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波形图来看,脉冲宽度已经很大了,再难以提升电压了。另外,取样分压电阻和基准分压电阻决定了这电源最高 ...

我设置的取样分压电阻就是按30V计算的,现在电压调到最高确实负载电压就下降,看来只能改变压器了

网友:
肯定只能去抽头 改桥式整流,这样电压翻倍。

网友:
      你这个电源估计不是宽电压设计,所以改不了高电压。原来的ATX电源是宽电压设计,改高电压其实就是利用了电源的宽电压设计,牺牲了电源宽电压的性能,如用到100V电网上,最多也就14V左右。

网友C:
变压器和输出电感都要把匝数加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置的取样分压电阻就是按30V计算的,现在电压调到最高确实负载电压就下降,看来只能改变压器了 ...

这个不改变压器,电压至少可以调到21V没问题。
看你分压电阻取值,是按电压变动0----2.5V计算的吧,为什么不按0-5V取值?这样,0-30V R1:R2=5:1 就可以取值R1=24K R2=4.7K

网友:
变压器次级匝数限制了最高输出电压。
想要更高电压 。需要增加 次级匝数。或者改全桥整流。
还要换次级滤波电容为 高电压

网友D(2020-03-04):
我有个S-400-72的72V5.6A的400W开关电源,能不能改成0~72V可调电源?

网友(2020-10-20):
过压电路拆除了吗?不拆除也会影响输出电压的。

网友(2021-04-20):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和输出电感都要把匝数加倍

我串联了变压器变24V和电感,上电输出电压直接掉下为0V。是什么情况。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S-400-72的72V5.6A的400W开关电源,能不能改成0~72V可调电源?

只要不超过原有电压还是很好改的

楼主:
最新进展,改好了找了一个外壳装里面

网友:
还是电阻的值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