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一个关于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9-08-04):
两个同样功率的电机,
甲和乙,功率都是1000w,
甲电机额定转速1500转每分钟,
乙电机额定转速16000转每分钟,经减速后转速1500转每分钟。
请问,用来驱动电动工具,这两种方案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电动工具当然要用乙电机了,甲电机根本不能用,你去看看1000瓦,1500转的电机个头多大就知道了,工具里边根本放不下。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这种功率与转速的配置下,甲电机的扭矩需要比乙电机大十余倍,而电机的扭矩大小与其磁场结构有很大关系,简言之,就是转子定子越大,扭矩越大,电机的个头也就越大。

网友:
转速高的容易坏

网友:
直接用1500转的。

网友:
无刷电动工具为什么都是减速结构,就是因为体积问题,如果体积一样谁都不会用效率低下的减速结构的.同样功率,同样转速,加了减速结构的输出力矩小,而且力矩损耗和减速比相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动工具当然要用乙电机了,甲电机根本不能用,你去看看1000瓦,1500转的电机个头多大就知道了,工具里边根 ...

如果功率相同,效率相同,1500转的电机比16000转的电机效率更高些,毕竟少了传递损耗。另外,这1500转刚好在要求的转速下。功率相同的情况下,扭矩与转速是反比的,转速越大,扭矩就越小。如果甲电机放不下,那么乙电机的变速箱放得下吗?

网友:
只知道乙方案好几个缺点
电机转速高噪音大、轴承磨损大、经过减速机有功率损失、减速机有噪声、整体笨重、造价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功率相同,效率相同,1500转的电机比16000转的电机效率更高些,毕竟少了传递损耗。另外,这1500转刚 ...

1000W 1500转的应该是单相电容式异步电动机,16000转的只有串激电机了,这两个体积大小应该大家都清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功率相同,效率相同,1500转的电机比16000转的电机效率更高些,毕竟少了传递损耗。另外,这1500转刚 ...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你还是先去找一款1500转,1000瓦,而且体积能放得进去电动工具里的电机出来让大家看看吧,你要是能找出来,我们也好开开眼。

网友: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参数接近1000瓦,1500转的只有感应异步电机系列,比如下表中的90S-4,1.1千瓦,1400转,它的直径195毫米,长度不算电机轴也将近300毫米了,这样的电机放得进电动工具里边吗?比它小一号的0.75千瓦的80M2-4,直径也175,长度200多毫米了。

网友:
把话说白了,楼主方案里的甲电机,世上根本就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你还是先去找一款1500转,1000瓦,而且体积能放得进去电动工具里的电机出来让大家看看 ...

你又知道楼需要多大体积的电机?我怎么没有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0W 1500转的应该是单相电容式异步电动机,16000转的只有串激电机了,这两个体积大小应该大家都清楚吧: ...

我没有看到楼主对电机体积的要求啊。

网友:
能做成一样大的,只是成本太高不实用罢了,不考虑成本都可以做的很小,还有电动工具不一定都要手持的才叫电动工具,小车子推着走的电动工具也叫电动工具啊,这个和体积没有关系。

再来说说扭矩,鼠笼异步电机即使是启动时扭矩也非常大,维护成本低,效率也比B高一些,综合成本来说,A比较好。

网友:
我这正好有个类似电机,你看下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