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 德国造 樱桃键盘 MY1800,居然不是机械键盘!

楼主(2019-08-04):
看到樱桃就兴冲冲拿下了,重的要死,背了100多km背回家,打开一看傻眼。。。。

键盘

背面

正品樱桃,德国的。大型生产设备拆机下来的

很重!!

顶上4个大卡扣

外加两个螺丝固定中心

下面是一排小卡扣

分开

按键。。。。。。

把键盘拿掉,

两条排线

后面是一块很厚实的大铁板,也兼容了按键的GND作用(好像吧,没仔细看,不知道GND走铁板的还是走排线)

按键结构。按键真的有一片铜片

主板

大号芯片,不是牛屎

电容

和大铁板连接的铜片。

没了。垃圾!闲鱼20卖掉(tm偏远的拍下了,自己亏了点运费)

网友A:
晚期作品了,手机这么方便,先搜搜啊

网友:
my轴,本身就是薄膜轴...但是手感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期作品了,手机这么方便,先搜搜啊

百度没有找到

网友B:
常识啊,当年有牌的键盘都是加铁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识啊,当年有牌的键盘都是加铁板的。

前段时间在微信营销号看到个文章,辨别机械键盘,机械键盘比较重。。。。坑。。。。

网友:
什么都能拆啊!

网友:
别拘泥机械不机械,手感才是关键。手感好的老薄膜卖价一点儿也不比新的机械便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在微信营销号看到个文章,辨别机械键盘,机械键盘比较重。。。。坑。。。。 ...

早期的ibm键盘了解一下,重到你怀疑人生,但不是机械的

网友:
操,這看著像電容軸啊

网友:
20年前我的第一部电脑的键盘,也是带个大铁板,还号称防水,直接倒水上去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