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V 1F 超级电容放电问题

楼主(2019-08-04):
超级电容充满电后,短接两端怎么不会瞬间放电?但接一个3-5伏的直流电机可以释放300毫安的电流维持2秒左右,是不是电容有问题

楼主:
电压正常,就是短接正负极不会瞬间放电

网友:
正常的,超级电容有两种,一种与普通电容一样可以瞬间放电(自放电损耗大),一种是这种缓慢放电的(相对前一种来说,自放电损耗要小些,常做电池用)

网友:
说明存电了,难道还有保护板防止直接短路?

网友A:
这东西分功率型和能量型的
能量型的用于代替常规电池 保存COMS数据 或其他RAM存储器的断电保持
功率型的用于电力驱动系统如 纯电动或HEV混合动力公交车、重载牵引车、摆渡车的电动机驱动(我这边 只是两套(LNG/PWR)可以随时自由切换互为备用的动力系统以减少排放)

网友B(2019-12-25):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分功率型和能量型的
能量型的用于代替常规电池 保存COMS数据 或其他RAM存储器的断电保持
功率型的 ...

如何区分功率型和能量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区分功率型和能量型?

功率型内阻小,容量型内阻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区分功率型和能量型?

功率型的很大块,一般300f以上3v左右。能量型一般只有10多f左右5v吧。主要是内阻不同,功率型极小,能量型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