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创维 贴牌的 冲击波 电脑音箱CA600

楼主(2019-08-04):
2.1音箱,个人喜欢这种喇叭外露的,收回来了

音箱三面

创维ca600,调音的旋钮还算可以,有高音调。很多都是调低音、总音量

标签

喇叭拿掉,检查小生物。。。

喇叭带防磁,防止干扰大屁股显示器的

有超声波的字眼

超声波官网,看起来好像很久没维护了。。。还双11广告

没有小生物,安全!(那个吸音棉也太抠门了吧。。。)

拆主板

单前置

2030,供两个卫星箱

另外一个2030是低音的。。。这个是st的功放(搞毛线啊,怎么和两个卫星箱的功放用的不是同一个牌子)

电容25-3300,正负电压(变压器12vac x2)

旋钮,貌似三个的阻值都不一样,平时音箱b50k用的多,假设没了也第一个猜测b50k

生产日期,比我小一年,哈哈

冲击波。。。

这个喇叭有点黄渍,不知道是原装的还是后期弄上去的,找天弄成黑色和谐一点

放柜子用吧。低音太重!柜子都快散架了!!!

没了

网友A:
不喜欢这种,还是喜欢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这种,还是喜欢2.0的

这个我拿来晚上睡觉催眠的,晚上睡觉有点低音轻轻的很舒服。之前试过2.0的音箱小声了之后就没低音了

网友B:
打码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码的是啥?

哈哈,不得见人的东西,这个柜子带锁的

网友:
出风口对着散热片,设计不错,国产华晶的D2030功率没ST原装2030大,做低音功率不够。这个做工算可以啦,比同期的麦博好。

网友:
真是嫩个菜叶哟,才16岁,这行业没前途的改行吧

网友:
柜子还带磁吸的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柜子装个门禁磁吸,,我去,你藏什么东西了

网友C:
功放块不一样可能是因为修过的吧 比如我这边就是ST的2030A 非常好买
4558旁边的电容打胶打的 看着跟烧糊了一样 吸音棉给这么少 和没有吸音棉 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块不一样可能是因为修过的吧 比如我这边就是ST的2030A 非常好买
4558旁边的电容打胶打的 看着跟烧糊了 ...

音箱电容打胶都是大的这种,久了还会腐蚀金属原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音箱电容打胶都是大的这种,久了还会腐蚀金属原件

不是吧 打胶这玩意还有地区差异? 我这边是绿胶和黄色比较多 稍微有点弹性但不强的未知种类万用胶还有  白胶 灰胶摸起来像704的手感 应该就是某种硅橡胶
红胶我只在收音机 磁带录放机上见过 用来固定一些可调器件 螺丝 刚才忘说了 见过一些电器的PCB也有用红胶固定贴片元件  久了会造成贴片漏电 应该是某种树脂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拿来晚上睡觉催眠的,晚上睡觉有点低音轻轻的很舒服。之前试过2.0的音箱小声了之后就没低音了 ...

哈哈哈, 是的, 我也想给音响系统加个超低音, 需要的时候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 打胶这玩意还有地区差异? 我这边是绿胶和黄色比较多 稍微有点弹性但不强的未知种类万用胶还有  白 ...

黄色和棕色应该是同一种,有弹性不过不强,很薄薄的一片,略微带硬

网友:
家里两个2.1都吃灰好久了。。。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2.1功放板好渣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色和棕色应该是同一种,有弹性不过不强,很薄薄的一片,略微带硬

也是 换种颜料  PCB胶的颜色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