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晶体管测试仪无法校准,怎么办?

楼主(2019-08-04):
在网上买套件组的晶体管测试仪。看坛友弄的,我也弄一个。

按照卖家说明书,全功能校准需要从功能菜单里进入,还需要另外准备一个220nf的电容器。全功能校准执行更加全面的校准过程,会花费更长的时间。进入功能菜单后,旋转测试按钮来到菜单项“Selftest”,然后按下测试按钮就进入全功能校准过程,屏幕上首先冒出闪烁的字符串“short Probes!”, 这时和快速校准一样,用导线把三个测试点短接,等待校准过程进行,在屏幕冒出闪烁的字符串“isolate Probes!”时,去掉短接在三个测试点的导线,继续等待校准过程进行,在屏幕冒出字符串“1-||-3 > 100nf”时,把准备好的220nf电容器安装在测试点TP1和TP3上。等待直到屏幕提示“Test End”,全功能校准过程完成。

这样无法校准,我是短接完,然后放224电容,一张是开机直流到那个页面的图(是直接到那个页面,什么都没放,没有提示出错)。一张是放了电容的图。

网友:
玩具而已,别当真

网友A:
判断原件类型很方便 简单的参数参考可以 电容测量很不靠谱的

网友B:
肯定是你焊接出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你焊接出错了啊

这个应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原件类型很方便 简单的参数参考可以 电容测量很不靠谱的

想测esr,不过这误差得几十百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你焊接出错了啊

不过有一个异常,3个470k电阻,都只有0.33m,其他电阻正常

网友C:
查那个调试的电位器???(我不知道,没这玩意)

网友:
这种diy级别的测试仪不好用也是情理之中吧

网友D:
我买的二十多块包邮的便宜货,没这个高级,也没有旋钮,校准倒是能校准

网友E:
一般用用就行,没有必要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用用就行,没有必要校准

问题是224电容测出了3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那个调试的电位器???(我不知道,没这玩意)

那个是调档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二十多块包邮的便宜货,没这个高级,也没有旋钮,校准倒是能校准

你测电容准不

网友F:
又在玩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在玩玩具

我不需要高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测电容准不

跟胜利的万用表电容档和论坛蓝牙表对比过,基本上对得上

网友:
不懂帮顶,只能买得起玩具,正规产品只能想想了。

网友(2022-10-02):
看帖就要g体贴不然以后连帖子都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