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渣贝壳云P1改造之引出刷机接口,加装风扇

楼主(2019-08-05):
论坛里拥有一台贝壳云的坛友应该不少,矿难后该设备某鱼上数十元能买到。这个机器RK3328芯片,1G+8G配置,自带4个USB3.0接口,挂硬盘应该比N1的usb2.0要快。做工还可以,系统可以刷armbian,libreElec等,用于玩耍性价比还可以。
拆机及刷机方案已有大神出了:https://www.jianshu.com/p/21d3954231dc
但是目前没有不拆机的刷机方案,所以使用起来不如N1盒子方便。
所以要经常刷机的话,就需要引出usb和按键的线。
网上有亚克力雕刻的壳子,替换贝壳云原装壳子即可。

但是自制一个壳子下来成本快赶上一台机器的价格了,原装外壳也皮实而且小巧,所以我想到了给原装壳子开口来引出接线。

1. 改造开始,原装外壳

2. 给贝壳云天灵盖打开,用小刀切掉

另外一面是这样的

3. 用一块覆铜板,装上2个3pin的排针(一个USB+一个串口),一个轻触按钮(内部板上按钮,触发RK芯片进入maskrom模式以便刷机)

刻好,焊好

其实用洞洞板也可以,更加方便
接好后用耳机线连接主板上的接口,板子上打四个打孔,用于螺丝固定(其实就是替换原装机器里顶部那个LED的小板)

4. 替换了原装LED小板的位置,LED小板怎么办,没事,随便找个位置放置即可,如果不喜欢灯光的话直接拆走也不会影响工作。
我在顶部侧面找了个位置用双面胶站住,其实就是给它换了个位置。
不透光怎么办呢,这好办,顶面的塑料只要把漆刮开就可以透光,完美。
下图的光透出来了

5. 加装个风扇。很多网友说刷armbian后温度会比较高,有人装了风扇。我也在散热片一侧加了一个。
加装风扇也是比较周折,虽然3cm以下的风扇都可以装进去,但是网上买的风扇噪音都有点大,不知道用一段时间会不会变小。
5V和12V的风扇我来回换了两次,最后还是发现5v的噪音小一点,就这样吧。

没有空间让风扇完全覆盖到散热片上了,只能悬空固定一两个螺丝,一半的风会直接吹到下面板子上的铁壳上。就这样吧,只要能使整个机壳内的空气流动,也就能起到散热作用。

把散热贴贴上,外壳顶部钻些孔散热。把各种接线塞进去,内部有点拥挤。
剪一根USB线压上杜邦头,开刷:

usb和串口都连接成功(串口一般波特率1500000,我使用发现PL2303的USB转TTL芯片支持不了如此高的速度,一直乱码,CH340的没有问题),算是完工。

以后就可以随意刷机了,系统玩坏了也不用再拆机。

网友:
密封环境风扇散热作用基本等于没有啊

网友:
改造得挺漂亮

网友:
有点丑  按钮和刷机线可以接到侧面   风扇的温控可以买50~70°C常开温控开关(几块块钱)做成自动温控

网友A:
能刷安卓当盒子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刷安卓当盒子用吗?

原装系统就是安卓的,不过当电视盒子的话应该不如斐讯2G内存的盒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系统就是安卓的,不过当电视盒子的话应该不如斐讯2G内存的盒子

重点是能顺利装APP,然后图像音频输出正常么,有没有可以匹配的摇控可以用!

网友B:
12V的风扇焊接在哪里

楼主(2019-09-25):
引用 网友B:
12V的风扇焊接在哪里

焊在电源入口那儿

网友:
强帖留记号。学习。

网友(2019-11-23):
哪里有十几块钱的

网友:
1g内存也太杯具了。

网友:
我也想入坑,过来学习知识。

网友:
刮漆竟然不刮个咬了两口的苹果用来装13,差评!
另外这机器的外观跟之前的技德MINI有点像,所以我的第一想法就是能不能刷成技德的系统玩玩

网友C(2019-12-26):
但是接口沒有防呆或者是標識啊……
另外:樓主I7-7700HQ 土豪用的機器不錯啊

還有就是我頭一回聽說風扇用久了噪音會變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接口沒有防呆或者是標識啊……
另外:樓主I7-7700HQ 土豪用的機器不錯啊

现在是噪音越来越大,刚起机比较小,几分钟后风声越来越大,其实也没必要加风扇,卸了

网友(2020-02-17):
我直接拆了天灵盖,加大散热片,热熔胶伺候,装到弱电箱,美美的。

网友:
小白刚入了个! 请问轻触按钮如何焊接(代替内部板上按钮) ? 在哪里买可否给个连接? 谢谢>>>

网友:
飞线如何接的 可以告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