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冲击扳手锂电钻 正反转的方向调节没个标准吗

楼主(2019-08-05):
冲击扳手锂电钻 正反转的方向调节没个标准吗,有的方向是往左的有的是往右的。有的时候 如果有2把工具有的正转  有的是反转,用起来比较坑爹,就像佳能和尼康的镜头一样,一个是正转,一个是反转,比较坑,没有一个标准啊

网友A:
我自己几个牌子的电钻,博士,米沃奇,明良,ridgid, 得伟, 都是一样的,往右是前进,往左是倒退,

唯一一个冲击扳手不一样,是正转一个按键,反转一个按键, 估计电流大,普通开关无法承受,

网友B:
有刷电机的话,自己把电机接线对调就行了,无刷三线的貌似也能两根任意对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刷电机的话,自己把电机接线对调就行了,无刷三线的貌似也能两根任意对调 ...

三霍尔电机不能随意对调的,三个霍尔三种状态,只调电机只会让电机工作混乱,严重的烧毁电调。

网友D:
没有标准

工具是死的   你不能适应它   那就换掉它

网友:
用户觉得厂家应该为用户着想;厂家觉得我是厂家,我应该要自己的生产标准!

网友E:
一般操作容易实现的是正转(大拇指按过去),反转则是没那么容易(食指按回来)
以上说明针对右手操作,转向拨片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操作容易实现的是正转(大拇指按过去),反转则是没那么容易(食指按回来)
以上说明针对右手操作,转 ...

大拇指按过去拆罗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几个牌子的电钻,博士,米沃奇,明良,ridgid, 得伟, 都是一样的,往右是前进,往左是倒退,

唯一 ...

博世不是大拇指按过去拆罗丝吗,博世往右应该是拆螺丝吧

网友F:
有标准,大拇指按过去拆螺丝,食指按下是上螺丝.基本上都这样.

如果有反的,我个人觉得那是设计次品...不值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标准,大拇指按过去拆螺丝,食指按下是上螺丝.基本上都这样.

如果有反的,我个人觉得那是设计次品...不值得 ...

对呀,我感觉基本上这样设计比较符合大部分电钻的方向啊,不过昨天看大艺电动扳手 之普电动扳手都是反过来的,最近想买个电动扳手玩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霍尔电机不能随意对调的,三个霍尔三种状态,只调电机只会让电机工作混乱,严重的烧毁电调。 ...

我说的三线,有霍尔的就不是三线了吧

网友:
以前一直不知道干嘛用。后来广告词搞懂了:架子工工友的神器。

网友:
绝大多数都是第二幅图那样的吧,至少我手头5把不同品牌的电钻/电批都是这样的----右手大拇指压下去(向右拔开关)是倒转(卸螺丝);食指压下去是正转(上螺丝)。

网友(2023-07-18):
确实比较烦

网友:
在工厂里用过好几种牌子的电动和气动扳手也有手电钻。都是大拇指往右按是松螺丝,食指往左按是紧螺丝。(右手操作,而且是正丝)

网友:
绝大多数都是第二幅图那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标准

工具是死的   你不能适应它   那就换掉它

这个中肯,工具起码用着趁手才行

网友:
不都是拨片在左侧是上螺丝,拨片在右侧卸螺丝吗。。。咋还有反着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