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VC890D万用表小白更换蜂鸣器求助

楼主(2019-08-05):
     求助万用表的蜂鸣器坏了这种是什么类型?看了一下有压电式蜂鸣器和电磁式蜂鸣器分有源和无源还有电压,无法购买望各位懂得大神指点迷津给与帮助谢谢。

网友:
这个外观就是电磁式的,万用表里通常都是有源的,否则还要增加振荡源电路,麻烦。
替换时选对电压(5V居多)和接对极性就行了

网友:
测一下,蜂鸣器两个焊点的信号,如果是直流,那就是有源,如果是交流那就是无源,没示波器的话,用万用表频率档测试
或者焊一个无源蜂鸣器到这两个焊点,没蜂鸣器用压电陶瓷片,不响就是直流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用压电式的蜂鸣器。高端的表才会用到电磁的吧。我有个表也是蜂鸣声很小。

网友:
这个看起来像是有源的。

网友:
万用表多半是用的压电陶瓷片

网友:
但你这个是用的蜂鸣器,就和电脑主板带的咯个是一样的

网友:
不用纠结,里面就是一个线圈,跟电脑主板上的蜂鸣器一样的

网友:
拆个电脑板上的应该可以。

网友:
拆下来看看引脚处有没有“+”标识,如果有就是有源的,没有则是无源的

网友:
电磁式有源的,曾经给胜利表加过

网友:
不用纠结了,就用电脑主板上的蜂鸣器代换,绝对通用!

网友:
找个标有+的换上就可以

网友:
捡个电脑主板的最便宜了

网友:
我换过和电脑主板上那个一样的

网友:
普通的都可用

网友:
先别动手拆,将表断电后,拿另一个表,测一下蜂鸣器下面两个触点,正常的话,应该是正反都为百多欧。测出不通,再拆不迟。
        如果真的不通,将表加电,让它进入发声状态,测两触点有无电压

网友:
就是个蜂鸣器而已   靠引脚那边外壳厚就是有源薄就是无缘

楼主:
此贴终结谢谢各位大神的帮助,查了很多资料买了很多配件做了实验。胜利的表配的是9V的蜂鸣器,9V有源压电或电磁的都可以。想要声音大的还可以改无源喇叭。要用到386IC放大器,和一个无源喇叭就好了。有现成的小板直接用,改下来10几块钱。小板附图。以此为想法有想让声音大点的朋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