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7.4v万用表电池

楼主(2019-08-05):
(图片)

网友:
好像塞的是卫生纸?发热起火危险,用点绝缘的青稞纸吧,实在没办法灌点热熔胶吧。

网友:
看空间能塞进去6片电池至少哈哈

网友:
搞过18650升压9V,或者直接用可充电6F22

网友:
没有平衡线、保护板用不了多久就会出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
比升压的好
天天用的表,必须改

用的不多的表还是正牌碳芯。

网友:
没有平衡电路,容易造成过充

网友:
电池自带保护板 应该问题不大  我的用了几年没事

网友:
后面有空间,接个平衡线接口充电吧,没有平衡充就是一个个单独充电也要好点,虽然麻烦点。

网友:
    可以用802535的锂电,容量750MA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六得丫批,六得丫批!!!

网友:
我也一直想改单独充电,材料早都备好了,没开工

网友:
楼主可以  做的不错  就是粗糙了点

网友:
太麻烦了,我还是锂电池串联直接用,几年了也没事

网友:
以前用1节镍镉电池升压,效果不是太好!降压严重。后来用两颗3.6伏(60毫安,有点小)三颗纽扣叠加的那种镍镉电池,如楼主一样放入9伏电池壳中,效果不比9伏电池差。后续又用555做了个充满自停,由于没有合适的稳压管,3.6Vx2+V1N4007x2截止电压只能到7.8伏。充电电流1-20毫安可调。最后又用以前做的小功率ZVS改成了无线充,欠压就充。

网友:
有没有9V的

网友:
你们的数字表电池电压低于多少伏不能用呢?为啥我的表电压低于8.2v后测量数字就不准了,特别是电阻测量测量几次数字都不相同,是表出题了吗?

网友:
最好加个平衡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