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一个检测电池内阻的简单电路

楼主(2019-08-05):
先测两个当砝码用的电阻

这个0.1欧电阻实际是。0.0921欧姆

这个0.5欧电阻实际是。0.4978欧姆,这个误差较小

电路上自带一个0.5欧姆的校准用电阻,因为都是简易的电路
这个电阻精度不知道,电桥测一个精度差不多的0.5欧电阻就用上了
初始电流9.8ma

调电位器到大约10ma,因为0.5欧姆10ma压降是5mv

这是电压源,交流峰峰值20v的1khz输出

电路,巨大的电容,其他基本就没什么了,所以很简单

先用砝码电阻来检测下,电路可行性,
0.0921的电阻压降为乘以10,即0.921,实际是0.912
误差大致1%

04978的电阻压降为乘以10,即4.978,实际是4.947
误差大致1%,都是偏小的结果。

接电池,测量电池内阻,因为忘了加表笔隔直电容了,所以显示溢出

后来对万用表一顿操作,忘了怎么按的,能测出数据了,
可能万用表有隔直功能,这个双电池组的内阻是大约0.9欧姆

这表还是会尾字跳动

放了很久的镍铬电池,内阻大致120毫欧

一节锂电池内阻,大致50-60毫欧

忘了换挡了,应该换微伏档,这样精度差点

其实电池内阻,不需要太精确,这样测量知道大概就差不多了,哈哈
电路楼下再说,看大家想不想知道了

网友A:
楼主说简单,其实很多人说是  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简单,其实很多人说是  不简单!

因为没信号源是吗

网友B:
用555电路制作一个信号发生器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55电路制作一个信号发生器就完美了。

哈哈,555产生正弦波有点费劲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555产生正弦波有点费劲啊

是的,高手!

网友:
那个需要放电曲线计量。

网友C:
大电容也是隔直作用吗

网友D:
请教显示上用了的何种字体?
看着蛮舒服

电路图能不能放个全图学习下

网友:
好像不错,先占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容也是隔直作用吗

是的,为了保护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显示上用了的何种字体?
看着蛮舒服

什么显示字体啊,电路图就这些了,没了,全部

网友E:
如果用555产生的方波会对测量结果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555产生的方波会对测量结果产生什么影响?

好像也没什么影响,有空输出方波测试一下,应该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弄那信号源,还不如买个内阻仪便宜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555产生正弦波有点费劲啊

有什么费劲的??先微分,再积分,如果波形不够完美,多看看18岁MM的波波,然后再微分积分几次,波形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什么费劲的??先微分,再积分,如果波形不够完美,多看看18岁MM的波波,然后再微分积分几次,波形就完 ...

哈哈,波形完美,但大小不行啊

网友(2019-12-12):
你的那个RLC表本身可以改表笔测内阻的

网友(2020-03-22):
太麻烦了,我用手电论坛上面的图纸,只用两个电容就搞定了,测量电池内阻十分精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