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周末拆了几个散热风扇,被绕组的绕线方式搞晕了

楼主(2019-08-05):
风扇是12V最普通的那种,绕组的线断了,本来想随手扔掉的,意外被绕组的接线吸引了
明显有两个断开的线头

这样看的更清楚些

中间的接线柱没有连接

到这里就看不明白了:
1、长的线头应该接绕组2和3之间的接线柱吗?
2、绕组4的短线头是接哪里的?
3、为什么绕组2的绕线方向是反着的?

网友:
这种风扇都是很简单的,每个线圈磁极都是绕了两组线圈,两个线圈不同时通电。随转子转动,依次接通两个线圈就转起来了。同一磁极下有绕向相反的两个线圈,才能实现换向。每个线圈的驱动电流都是脉冲直流,所以线圈的利用率并不高,这种电机只能用在小功率的风扇上。

网友:
磁铁要和线圈、驱动电路三者配套的,
这种算是最简单的无刷电机了
大致搜索了下,有个《单相和二相无刷直流永磁电动机》你可以去看下

至于三相无刷电机,那就复杂了,可以弄出几十几百种线圈和磁铁的组合

网友A:
2/4、1/3应该是同方向绕的,2/4、1/3磁极相反

网友:
无刷风扇都这绕法,通过芯片换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1/3应该是同方向绕的,2/4、1/3磁极相反

好像明白了,四个绕组其实是一根线,同时产生两对极性相反的磁极,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明白了,四个绕组其实是一根线,同时产生两对极性相反的磁极,是这个意思吧 ...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有个新问题,定子的极性是啥样的?我这个风扇的定子是环形磁铁,中间是断开的,而且有点软。按说磁铁在断开处不应该是磁力线密集、磁性最强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