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久置未用的等离子电视,开机之前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9-08-05):
差不多6年吧。买来测试后,就塞床底下了。因为当时等离子退市了,就备用了。

现在我是通电10几分钟,指示灯亮,主要是怕电容休眠了这么长时间,失效了。一点就坏?

网友A:
没事的,大胆开机就行了。电容没那么容易坏,即使有坏的也有个概率问题。如果电源主滤波电容出问题,顶多也就是烧个保险丝的问题。其他电压高一点的电容,比如高压的驱动电路的,更不用考虑,如果电容耐压降低,击穿短路,也只是坏电容,电路一般都有比较完善的保护措施,不会有大的故障发生。电压低的电解则基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当然了,为了保险起见,可以用一个调压器来给电视机供电,比如从电视机供电电压的下限175v起,如果输入是宽电压的话,还可以更低降到100v左右。监测待机电流正常,就可以开机了。开机一段时间再升高到额定电压。

网友:
现在都是固态电容,没那么容易失效

网友B:
我猜楼主6年前还不是数码之家会员,所以随大流该换液晶电视,6年后来数码之家论坛后又觉得等离子爽歪歪,又想起来了,要用了,而且开机还没广告,多好啊,

网友:
没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大胆开机就是了。。难道看个电视还要给它进行预热不成?难道预热之后就不会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大胆开机就行了。电容没那么容易坏,即使有坏的也有个概率问题。如果电源主滤波电容出问题,顶多也 ...

很专业。按照您的鼓励和背书,果断开机,一切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楼主6年前还不是数码之家会员,所以随大流该换液晶电视,6年后来数码之家论坛后又觉得等离子爽歪歪,又 ...

啊哈哈哈,不是会员猜对了。

不过等离子好我是知道的,我家全是等离子。当时amoled电视已经有了,贼贵。而且我用过amoled的手机,知道未来属于它。等离子停产,在技术上也是因为它;在市场上,是因为宣传不到位,而一般消费者不识货,被液晶(同等尺寸下)更高的分辨率,更轻薄的外表,更低的耗电等等无关画质的因素所骗。

现在看,停产前抢购还是明智,amoled取代之路还是那么遥远。即使我闲置了6年,还是值得的。而液晶还在大行其道,已经不是技术或者消费者的原因了,而是厂商的利益壁垒造成的。就像单反迟迟不肯取消反光板结构一样,从这一点上看,是资本的反动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