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急需USB转RS485,用CH340G+MAX485集成DIY一个

楼主(2019-08-05):
2016年的帖子,如有相关材料请上传啦,谢谢。

网友:
某宝有现成的板子

网友:
淘宝买一个,今儿下单,明天到,别弄费劲的,耽误了好时间

网友:
我直接用现有的232小板,然后加一级485,可以使用。

网友:
淘宝上最便宜的板子,不到三元包邮。

网友:
确实,有不到2块包快递的。。。。。也是 CH340G+MAX485  方案的。。。。。。其实,是使用三极管做收发自动控制的。

~~~~~~~~~~~~~~~~~~~~~~~~

网友:
USB转232有什么稳定的推荐,我用的BCD电池容量测试仪,要用这个线,买了2根都不稳定,连接电脑一下就断了,无法测试

网友(2019-11-30):
我用485转换器都自己做,一个485芯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