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科龙/康拜恩热水器不点火,原来是水压膜片破了!

楼主(2019-08-05):
上个月换上的老科龙热水器开始用都还挺好的,最近发现又点不着火了

抓紧拆开检查一下

开龙头微动不动作,手控确认点火器点火、电磁阀吸合都没问题
看来是水气联动阀的问题

先拆右侧阀盖上连接的水管

剩最后一颗螺丝拧不动

拆掉电池盒才方便拧下来

阀盖拆下来了

联动的推杆部分

推动推杆
微动开关能正常动作

再看拆下的阀盖

分离水压膜片

粗看没问题

一捏就现原形了

阀盖其余没发现问题

这个没法修,只能换新的
测量尺寸,直径53mm

马家没53mm的规格,就下单54mm,等收货再折腾
看来老货上的这类件,疲劳程度相当大了,喜欢换了能再战3年

网友A:
马宝真是什么都卖,再战3年~

网友B:
我去,讨论了小三月终于的决定拆了。。。。

网友C:
三年? 三个月就算好的了
换的普遍质量不行

网友D:
我换了三个了,一般能用两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讨论了小三月终于的决定拆了。。。。

不是偶原来那台(那台也拆了,水压膜片是好的,但尺寸小了用不上),这是新换上去的库存老热水器,用了一段时间也跟着挂了

网友E:
时间长了,橡胶件老化了,看样子铝管水箱很早就开始了啊,这热水器就是铝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偶原来那台(那台也拆了,水压膜片是好的,但尺寸小了用不上),这是新换上去的库存老热水器,用了一 ...

那台水膜好的,确认是什么故障了吗?   气阀故障没见过你怎么严重的。

网友:
用久了就是这样,换吧

网友:
很有研究精神,找到了故障点。
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宝真是什么都卖,再战3年~

话说回来,马家商品质量不咋地,但种类确实多

网友:
羞羞补补又三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年? 三个月就算好的了
换的普遍质量不行

三个月?!这么差呀

网友:
我用的热水器现在水压稍微小点就不工作,估计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换了三个了,一般能用两三年

两三年,和偶预计差不多

网友:
赶脚你家这热水器该换一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月?!这么差呀

反正我是没买到过质量好的, 最贵的差不多10块一个

网友:
不知道这种有硅橡胶的没?

网友:
有没有水温忽冷忽热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间长了,橡胶件老化了,看样子铝管水箱很早就开始了啊,这热水器就是铝管 ...

偶看着是像是铜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