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行家帮看看这电脑电源怎么了?长城双动力BTX-400SEL-P4有糊味

楼主(2019-08-05):
电脑电源通电一声响并有糊味,应该是哪烧了,打开看也没看到保险在哪?也没电容爆裂,请懂的给看看,小白求大虾出手帮帮忙哈

网友A:
短路不是换个保险就能解决的,不会搞的还是不要搞了,有危险的,这电源很便宜,我几年前淘了两个就十几块钱一个,现在还是主力

楼主:
底部和侧面电路,焊得有些乱吧

楼主:
看不到哪烧糊了,可是明明闻到了

网友:
一插上电还没开机就烧应该是辅助电源(也叫待机电源)的问题,查一下大电容旁边哪块散热片上的三个管,其中一个就是辅助电源的管,怀疑是它和它外围的元件烧了。

网友B:
220V接头到电源板上的插座那里,有个黑色热缩管包着的就是保险啊

网友:
用7500方案的喔,修好改可调,

网友:
这个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不是换个保险就能解决的,不会搞的还是不要搞了,有危险的,这电源很便宜,我几年前淘了两个就十几块钱 ...

北京这便宜的卖20-30,外加运费,我刚在闲鱼上查了,也打算去淘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不是换个保险就能解决的,不会搞的还是不要搞了,有危险的,这电源很便宜,我几年前淘了两个就十几块钱 ...

不过另外淘的话,最好这个能出给会修的,能回几块是几块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接头到电源板上的插座那里,有个黑色热缩管包着的就是保险啊

我也怀疑是它,但好像用表量,它的两脚各接电源一极,所以没敢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神指点,小白不比各位高手,怕弄得更糟了,打算5块钱出给哪位会修鼓捣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它,但好像用表量,它的两脚各接电源一极,所以没敢拆

别换保险,否则还得炸,可以用用灯泡大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另外淘的话,最好这个能出给会修的,能回几块是几块是不

这东西给收废品的都不一定有人要,出给别人就别想了,邮费比东西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它,但好像用表量,它的两脚各接电源一极,所以没敢拆

按你的说法很可能前端短路了,你测一下电源正负极两个接头之间是否短路,如果保险断了可能测不出来短路,测整流桥是否短路

楼主:
虽然不会修,但无损拆装总还没问题的——又装好了,它的插头非常多,都不舍得出呢,有4串口、3个大D型口和一个软驱电源,主板电源除了那个长的插头外还有两个方的4头,另外还有两套显卡的,正好适合我原来那一堆小容量的固态硬盘加机械硬盘(4个固态2个机械硬盘),现在新换的电源没那么多电源插头,我不得不想法清理,整合分区,减少硬盘(原来的主板6个串口都插满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它,但好像用表量,它的两脚各接电源一极,所以没敢拆

为嘛还会炸呢?灯泡法是怎么弄?大神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换保险,否则还得炸,可以用用灯泡大法

为嘛还会炸呢,何为灯泡法?请指点,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你的说法很可能前端短路了,你测一下电源正负极两个接头之间是否短路,如果保险断了可能测不出来短路, ...

正负极没有短路,测了

楼主:
是刚打开插座板上的开关时烧的,插线板上还有个22吋液晶显示器和电视盒,我现在把它换成每个插孔有独立开关的插线板了,另外,这电脑6个SATA串口挂着两个机械硬盘和4个固态硬盘,新换的电脑电源没这么多插头,正在清理文件,把一些小固态硬盘处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