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的弱智固件,害人

楼主(2019-08-05):
光猫是一体机,自带双千兆,配置还是不错的,超级用户进不去,只能user用户登录,一直免路由器单独用着。
买了个路由器,想桥接,就进光猫固件看了下,貌似不支持桥接,只有自带的pppoe可选,有三种方式:自动连接、按需连接、手动连接。
选了手动,桥接失败,就放弃使用路由器,恢复光猫设置,结果一直断网,看光猫网络状态里pppoe一直是“禁用”。重新设置无果。按reset重置无果,就是不能连接。
怀疑宽带密码不小心改错了,打服务电话去重置,还是不能连接,各种措施都连不上网。
家里还有一只光猫,换上去要求注册,也不行。
搞到半夜了,我想会不会是浏览器问题,用IE进192.168.1.1后有的选项没有显示出来
换了Chrome,果然,pppoe选项后还有个“连接”和“断开”选项,IE里显示不出来,按下“连接”就正常了

网友A:
楼主啊,现在谁还在用IE当主浏览器啊

网友:
是两个问题?
1、浏览器问题;
2、不能自动连接?你最好试一下断电看能不能自动连接。

网友B:
连微软都不用I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微软都不用IE了

你是说那个改名的EDGE吗

网友:
重置光猫之后有个用户id(id要复位之前自行保存)要注册光猫的,注册之后如果还是没有桥接功能的话有两个办法1.找运营商更换光猫2.找维修人员后台帮你设置成桥接(有些情况下是后台设置成光猫拨号,一定要维修人员去后台修改)

网友:
光猫表示这锅不背

网友:
你的IE版本太低!

网友:
玩光猫,路由器,

浏览器至少3个.

网友:
光猫一般都能改桥接的不过要用超级用户进去,我让安装人员帮我改他说改不了,等他走了我自己进猫设置三两下就改好了

网友:
定制版的功能一般比较扯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现在谁还在用IE当主浏览器啊

挺多人用IE的,就HIKVISON的web控件来说,几乎没什么浏览器支持,即便支持也不稳定。就IE最稳定。所以我们做监控的用IE还是非常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挺多人用IE的,就HIKVISON的web控件来说,几乎没什么浏览器支持,即便支持也不稳定。就IE最稳定。所以我 ...

一般人都不会用了,不过其实IE还是有优点的,稳定,占用内存小,火狐,chrome之类的占用内存都太大,老机器用IE还是挺快的,至少不会卡

网友:
原来光猫也认浏览器的啊

网友:
浏览器兼容性设置

网友:
你自己的问题,甩锅给光猫

网友:
光猫里面有个OLID记得保存,或者找下安装电信的单,一般注册是注册这个OLID,注册之后,自动从电信下载配置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