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长城大功率电脑电源给大伙看看(GreatWall BTX-400SEL-P4)

楼主(2019-08-05):
有没有懂这东西的,这货比我另一电脑电源大了一倍,也重了很多(那个是180瓦的),前段时间打开插座板开关,忽听一声爆响,随之传来一些糊味,就开机没反应了,料想肯定是电源挂了,近日,把上面说的180瓦电源电脑拆开拿出电源接这机上试了,果然又是电源坏了,可拆开看也没发现哪煳了,保险在哪?暂时还没看到,请懂的行家给讲讲。谢谢!

网友A:
都有响声了肯定有短路了呗,仔细查吧

网友:
反面看看,或许小强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响声了肯定有短路了呗,仔细查吧

看背面电路我马上上传

楼主:
背面和侧面电路,没看到哪里烧糊,也没看到保险管或贴片保险,等有空再细看和拍照上传

网友:
板子上电源输入接口旁边,貌似黑色的PTC电阻已经崩了脑壳了

楼主:
那个电路板背面有个薄塑料片把电路板与铁壳隔开(当然,电路板底下有塑料垫块,有一定高度,不应该直接靠塑料片绝缘)

网友B:
保险在这里:

网友C:
总感觉长城的电源一般,

网友:
+5VSB电源IC挂了,直接换吧,可以用TNY266P代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背面电路我马上上传

这种故障一般是图中红色圈内的七脚电源调整IC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在这里:

我也怀疑是它,但我用表量,好像它的两脚各与电源一极相连,所以没敢弄下来

楼主:
看回复这里真是人才辈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感觉长城的电源一般,

是呀,小白我看它的焊接也是蛮乱的

楼主:
你看,你画圈那个上面白色插座就是交流电源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在这里:

交流电源插座就在你画圈元件上面那个就是,白色那个

楼主:
虽然不会修,但无损拆装总还没问题的——又装好了,它的插头非常多,都不舍得出呢,有4串口、3个大D型口和一个软驱电源,主板电源除了那个长的插头外还有两个方的4头,另外还有两套显卡的,正好适合我原来那一堆小容量的固态硬盘加机械硬盘(4个固态2个机械硬盘),现在新换的电源没那么多电源插头,我不得不想法清理,整合分区,减少硬盘(原来的主板6个串口都插满了)

网友D:
那单薄的散热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单薄的散热片。

我也想说,那两个散热片加风扇顶不住50W耗散
就算你有80%的效率,250W负载功率就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说,那两个散热片加风扇顶不住50W耗散
就算你有80%的效率,250W负载功率就危险。。。。。。 ...

是刚打开插座板上的开关时烧的,插线板上还有个22吋液晶显示器和电视盒,我现在把它换成每个插孔有独立开关的插线板了,另外,这电脑6个SATA串口挂着两个机械硬盘和4个固态硬盘,新换的电脑电源没这么多插头,正在清理文件,把一些小固态硬盘处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