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硬盘,西部数据WD10JMVW

楼主(2019-08-05):
昨天拆移动硬盘,拆出来的一体化硬盘,修不好了,今天直接把硬盘也拆了

先来个外观

先把背后的电路板拆下来,6个螺丝,上面有两个是固件芯片,还有一个是缓存芯片

准备开膛

正面也有六个螺丝,有三个是用贴纸盖着的要把贴纸撕掉

然后很容易把后盖打开

这就是传说中的磁头

这个东西就是强力磁铁,共两片,上下各一片相对,磁场就是上面这个铁皮产生的

没有磁铁的磁头还能叫磁头吗?

两片磁铁占一起很牢啊,费了吃奶的劲才能掰开

左上角的数据传输模块,磁头读出来的数据就通过这个玩意传输到电路板,然后送给电脑

上面一排尖刺,总共18个脚

然后把盘片弄下来

总共两片,分两层

最后就剩个空壳子了

来个全家福,一个硬盘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就是磁头+盘片+传输头+电路板

网友A:
这种硬盘是最坑的,自带usb转换芯片,想拆出来接电脑都不现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硬盘是最坑的,自带usb转换芯片,想拆出来接电脑都不现实

谁说的,这板子可以接出SATA接口的,就带了个板载的移动硬盘板子而已,不过这种盘坏的话也是硬盘部分坏,移动硬盘板子部分还是好的,我用其他盘改过移动硬盘的

网友:
挺好的东西让给毁了

网友:
磁头叫磁头不是因为那块磁铁,那个磁铁是驱动音圈马达的

网友C:
这个可不可以换个普通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不可以换个普通板子?

不是板子的问题,发现是里面的磁头变形了,摩擦到盘片了,所以嘎吱嘎吱响,板子是好的哦,这个板子换起来很麻烦,还要刷序列号,序列号不一样换上的板子是不工作的,没法修。看图,如果是换电路板的话要把固件也一起写才行,有两个固件芯片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盘,坏了。

网友(2020-05-16):
引用 楼主:
不是板子的问题,发现是里面的磁头变形了,摩擦到盘片了,所以嘎吱嘎吱响,板子是好的哦,这个板子换起来 ...

直接换BIOS呢?

网友:
这个硬盘故障率挺高的。

网友(2020-07-11):
这块移动硬盘是 wd mypassport 1T的那款吧,我17年买过一块。

从盘片数看,1T的像是CMR的HDD。2T及以上好像就是SMR了。

网友(2024-12-16):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这板子可以接出SATA接口的,就带了个板载的移动硬盘板子而已,不过这种盘坏的话也是硬盘部分坏, ...

接出SATA接口,怎么操作,详细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