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激光笔

楼主(2019-08-05):
绿色的激光笔,有俩问题,一个是外面的星星玻璃片开胶,一个是按钮开关无手感,拆开修一下,电池容量可以的啊!请教灯泡和按钮部分怎么拆下来,需要换一个按钮开关,不知道是拧的还是插的,请明白人给说说呗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电池的生产厂家,国家应该给厂家授予特殊贡献奖,18650的电池有7800mah的容量,全球第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电池的生产厂家,国家应该给厂家授予特殊贡献奖,18650的电池有7800mah的容量,全球第一了。 ...

电池我试了,真是容量500毫安左右,这激光头好像不太好拆啊,好像是插进去的

网友B:
手电筒尾部的开关有些是用金属板旋进去压紧,有的是直接压进去的。不管怎样,都得先把里面那片金属片给弄出来,才能取下开关更换

网友C:
传说中的子母电池又亮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电筒尾部的开关有些是用金属板旋进去压紧,有的是直接压进去的。不管怎样,都得先把里面那片金属片给弄出 ...

不是尾部的开关,是那个小疙瘩开关,小疙瘩开关是电磁炉里面那种按键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说中的子母电池又亮相了!!!!

容量只有500到600毫安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容量只有500到600毫安时

因为里面是沙子,沙子中间是一节10440电池

没有哪个厂家会生产800-1000毫安的18650电池,最低2200毫安起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电池的生产厂家,国家应该给厂家授予特殊贡献奖,18650的电池有7800mah的容量,全球第一了。 ...

哈哈,应该是780多加了个0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尾部的开关,是那个小疙瘩开关,小疙瘩开关是电磁炉里面那种按键开关 ...

失误失误,早说是筒身上的开关,还以为是尾巴上的开关呢。
要拆那个,得先把灯头部分拆下来才行,之前有个带充电的手电筒就是这样拆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误失误,早说是筒身上的开关,还以为是尾巴上的开关呢。
要拆那个,得先把灯头部分拆下来才行,之前有 ...

已经搞定了!是插的,不是拧的,开关已经换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里面是沙子,沙子中间是一节10440电池

没有哪个厂家会生产800-1000毫安的18650电池,最低2200毫安起 ...

用那个USB显示器测的,充电总容量650,去掉损耗也就是5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应该是780多加了个0吧

这电池屁轻屁轻的,敲起来有空桶声音

网友:
18650标7800?应该标个9900····长长久久嘛~!这更好听些

网友:
这个激光笔我好像也有回家自己拆拆看

网友:
楼主应该把电池的标签中升级一下,我觉得888888这个容量比较好!

网友:
刚买了一个14块的,除了logo不同其他都一样。

网友:
红激光倍频输出绿激光,这玩意用的晶体容易坏,用个一段时间都是只亮红激光,而且在低温下不亮,要捂热才亮

网友:
7800mA,我都不信,一看就是假的,4000mA的18650就九成是假的了

网友(2020-01-02):
楼主怎么弄出来的,我的也是开关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