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暴力拆解MACbook PRO扬声器

楼主(2019-08-05):
上个帖子换下的MACBOOK 扬声器,这次来暴力拆解了。
正面外观,一大一小两个扬声器

原厂编码

大扬声器,直径15mm左右

背面

插针

很强的磁性

打胶了的只能暴力剥开

剥开 后的样子

大扬声器

小扬声器

就是因为这个振膜破了拆换的

暴力分解得到强磁一块

网友:
mac的喇叭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么小的腔体,能做出这么好的效果,不简单

网友:
看来这玩意没法修了
等牙膏ing

网友:
做工太差了

网友:
好暴力,哈哈,强磁get

网友A:
这做工不差了好吧!相反还可以比我号称Klipsch(杰士)音响调校的外星人17R4还好,我这台机子喇叭小的可怜,震膜还是纸的,油边,外放就音量很大声,立体感比手机还差,更别谈和MacBook Pro比音质了
仔细看的导向槽、缝隙都有胶泡棉密封,腔体直接超声波焊焊死,强磁背后还做了屏蔽,高低音的腔体还是分开的,要知道苹果是抠空间抠的要死的,连SSD、内存焊死在主板上,却舍得腾空间给音响部分,很难得看到这么做。插头连接点多些,分频估计是做在主板上了,要是  是惠普戴尔的话,外面肯定是两条线,高低音单元之间肯定有个大电容

网友:
喇叭不错啊,不愧是苹果的做工,钱花的也不冤枉

网友:
这。。。。手术刀求赠送~

网友B:
两个喇叭还不一样

网友:
笔记本不都这样的喇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喇叭还不一样

这应该是一个声道的高低音吧

网友:
好山的喇叭 根本不是音响设备厂出的 跟以前的一天一地

网友:
里面居然双喇叭!

网友:
这喇叭搞得真复杂

网友:
用来折腾耳机玩玩,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不差了好吧!相反还可以比我号称Klipsch(杰士)音响调校的外星人17R4还好,我这台机子喇叭小的可怜 ...

正解。以前mac装widows声卡驱动不打好,会把机身喇叭识别为四声道。

网友:
可有人知道,mac pro的音响是跟哈曼卡顿联手打造的?

网友(2020-08-02):
用来吸螺丝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