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可怕的LED灯板温度,裸露室温下快100度了

楼主(2019-08-05):
觉得光不够亮,天猫买了2个36W环形灯板,秋名旗舰店的,一插上就觉得温度不对,测了下,温度吓死人,装进去密闭的灯罩估计至少120度以上,还是退了吧

网友:
估计是散热做的不够好,自己加强下散热就行,LED温度高是正常的

网友:
高亮LED 本来发热就大 散热设计不到位就会导致老化 最后损坏  电视很多灯条就是热坏的 而不是驱动板出问题烧坏的  不过也没啥好办法 越做越薄是趋势
散热设计空间被不断压缩(当然厚的电视设计也不见得能好到哪去! 现在电视背光的散热大部分都是靠贴紧背板散热  主要还是成本控制作祟 )

网友:
这种裸板一定要跟金属外壳紧密贴合散热的,如果买了运费险,直接退吧,

网友:
那么小的铝基板,肯定要另外加散热,直接用的话寿命不长

网友:
就算退货买其它家的也差不多。要不降功率,要不增强散热。

网友A:
我上次一次性某宝买了3块飞利浦的24W小灯板,主要看中驱动好看。收到一看大小才边长5公分左右,找了个显卡散热器的铝块开孔把灯板装上了,用热熔胶把灯板的一些原件做了加强固定就装到了卫生间里,用了几天老婆嫌色温太黄又换了下来,一看热熔胶基本全都融化滴走了,驱动板还是单独固定在一边的都这么热。

网友:
裸板不上散热当然就这么高的温度

网友B:
100度???你用手摸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度???你用手摸摸呢?

摸不得,摸了2下手指要烫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一次性某宝买了3块飞利浦的24W小灯板,主要看中驱动好看。收到一看大小才边长5公分左右,找了个显卡 ...

用热熔胶粘发热的东西你也真是的,应该用7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热熔胶粘发热的东西你也真是的,应该用704

热熔胶60度就开始融化了,凡是会发热会制冷的东西上都不要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熔胶60度就开始融化了,凡是会发热会制冷的东西上都不要用

我很赞同,冷的表面热熔胶会发脆失去黏性。。。。

网友D:
基本上便宜的灯板买回来我都降低功率使用,整片的一般6~7折,环形的5~6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便宜的灯板买回来我都降低功率使用,整片的一般6~7折,环形的5~6折

//hand
直接2并使用,光效都高点。
难换的地方4并使用。

特不特价,不降电流能坚持2年的都很少

网友:
裸灯板 不加散热 谁用都不行 品牌的同样也得散热好

网友:
我有路易花灯的灯板,还可以考虑吗?亮度高,发热也不小的。18W一个,2元不包邮。质量很不错。

网友:
这种铝基板单板功率大的LED灯板使用时需要加强散热或者降功率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热熔胶粘发热的东西你也真是的,应该用704

704确实有,实际我只是用热熔胶给电容变压器等做了个加强固定去振动,驱动板外面还用PVC板做了包裹绝缘,驱动板打孔再用螺丝固定上灯盘的。某宝上叫:飞利浦原装 20W LED灯板,老哥可以帮忙看下驱动怎么样,我小白觉得看着还行。

网友:
板子要贴在灯罩的铁壳上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