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X拆解』自家电脑拆解请灰维护顺便测待机

楼主(2019-08-05):
『X拆解』自家电脑拆解请灰维护顺便测待机偶得一台电脑主机,还不错

V6机箱,据说当年还是不错的,

嗲软驱位,自带DVD可以刻录光盘

拆机,以前就不知道可以走背线

航嘉350W的电源,带显卡6PIN口,补了35元的差价换的。

4口SATA,分别用不同的SATA线

H81M小板,千兆网卡都不能用。

便宜的CPU,以后知道直接收二手的了

接主机箱接口

原机箱用过显卡,所以槽被摘除了,用普通挡板遮羞下。

早年的东芝240G固态盘

侧吹散热风扇

清理加了机油

家里用也是灰尘多

主板全貌

15年换的三大件,原来用的是5200+

把固定CPU散热的支架拆的七零八落

硅脂抹太多了,清理下

注意CPU针脚不要折了和进灰尘

清理干净

固定CPU后支架

用鼓风机吹干净机箱后装回

散热器的缓冲垫被拆了无法复原,用长螺丝直接固定

装好跟电源上下吹不干扰

因为6Pin口要放单位用,所以换了一个高质量电源,以后会发个拆机维修贴,故障很尴尬

如果换回航嘉大风扇的,就可以上下吹不干扰了

走电源走背线就整洁多了

测下待机电源,这个电源似乎不大好

启动后功率,如果带显卡至少100瓦

稳定后进入桌面功率

后面稳定下来的功率

全文完。
后记:因为是家里用,关机时间多于开机时间,于是把单位内的大水牛电源又装回了,可惜大水牛电源会因为市电用电高峰波动自行启动,所以又把航嘉350W继续换回使用,用了几天没有异常,还好老婆不在家,否则又是一堆废话连篇了。

网友:
看机箱、看内部,就是风扇暴露了它的年龄

网友:
灰太多了,夏天熬不过

网友:
风扇向后吹好点吧

网友:
台机功率确实不小

网友:
红海比东海差多了,楼主你的风扇装反了啊,跟电源风扇背对背的吹这是咋搞的?要么散热器转180度,要么转90度向机箱后面吹

网友A:
看到标签38摄氏度。。。。。当年我也有台,还可以运行魔兽。

网友:
一、看机箱···软驱··大容量软驱的位都有机位,这机箱得多少岁了,还是原来的机箱结实!
二、CPU风扇位置肯定是不对的,得换!
三、h81的网卡本就是千兆网卡,不用加不用换嘛!
四、这么多灰··毛··维护周期得缩短些了!!

网友:
越多灰尘清理后越是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标签38摄氏度。。。。。当年我也有台,还可以运行魔兽。

朋友当年也是魔兽一族,后来升级电脑就把这台便宜卖我了。

网友:
这配置真不错!

网友:
航嘉电源哪里淘的?

网友:
我的cpu风扇好像和你的一样

网友:
灰不少。然后这机箱是焖炉子

网友B:
兄台,你堕落了,好好的大神,都发清灰的水贴了!

网友:
朋友跟我一样,大机箱小主板,哈哈哈!

网友:
好CPU风扇的安装方向反了,最好循环风道是CPU,风扇-散热片-再吹到电源风扇里-电源风扇排到机箱外。这样CPU的热量散发的更快。风噪杂音更小。机箱还是不错,使用效果还是杠杠滴。

网友:
以前的奔四机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台,你堕落了,好好的大神,都发清灰的水贴了!

自认还是小白。发个清灰只是玩玩。。还有好多库存拆机还没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