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中兴B860A V1.1盒子 顺便改一下WiFi天线

楼主(2019-08-05):
偶然得到一个中兴B860A v1.1的电视盒子,按照网上的教程破解了一下,还不错,挺好用的,

盒子的主控是 amlogic 晶晨的s812,A9,1.9Ghz,不错,就是WiFi信号很弱,拆开一看,竟然是PCB印刷天线,看到旁边还有个电线座的焊盘,刚好手头有座子,一不做二不休,开焊

拿万用表测了一下座子的焊盘跟天线是断开的,根据楼主改路由天线的经验,这里应该有颗电阻,刚好连接印刷天线跟网卡芯片的就是一颗电阻,果断拆掉,万用表一测,果然。。。

所以将这颗电阻一端旋转90度,点焊,万用表测试没问题,(具体看图上的说明吧)

改造之后,楼主拿出了完路由时候的增益天线,哈哈,绝配!开机测试也是效果相当明显,信号搜索能力强了

网友A:
盒子直接插网线几好

网友:
直接网线就对了,基本不用WIFI

网友B:
谢谢分享,看来厂家是为了省成本,改了外置天线效果如何呢

网友:
天线用的也太大了·····
用网线稳定的多,无线容易卡·····

网友C:
你这个是刷过机的吗,我有一个盒子,移动捆绑的不能用了,不知道怎么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盒子直接插网线几好

我不想用它来做盒子,我想把它搞成Linux服务器,s812,主频1.5Ghz+,斐讯N1的方案是amlogic s905d,主频也差不多,还被用来做na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刷过机的吗,我有一个盒子,移动捆绑的不能用了,不知道怎么刷机。 ...

我这个盒子的u-boot的boot delay 是0,无法刷机,adb shell 下  reboot update还是重启,无法进入刷机模式,板子的nand flash 是bga 贴片的,没有预留TSOP焊盘,没法短接flash 引脚进入刷机模式,唯有的只剩ttl串口了,串口插针是6pin,除了GND  TX  RX  ,还剩3pin,我猜测这3pin 就是button按键,对应vol+,vol- 和确定键,换句话说就是对应安卓平板电脑的这几颗实体按键,应该可以通过同时按下两个键,进入刷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看来厂家是为了省成本,改了外置天线效果如何呢

效果相当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刷过机的吗,我有一个盒子,移动捆绑的不能用了,不知道怎么刷机。 ...

进设置打开adb调试,就可以破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刷过机的吗,我有一个盒子,移动捆绑的不能用了,不知道怎么刷机。 ...

我有个移动的,破解不了,安装当贝,开机进入当贝后一下又跳回定制菜单

网友:
AV2.1容易刷机破解,我之前那个AV1.1刷砖就当尸体卖了,后面玩了不少,现在手头就留两个DM4036:victory::lol: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设置打开adb调试,就可以破解了。

打开ADB调试还要密码

网友:
ABD带字母的,自己搜了很多教程刷不了,后来网上找的远程刷机,但是好像不稳定,会闪退

网友:
你确定型号是b860av1.1?s812主控的型号应该是b860a的,别搞错了啊,av1.1我也有,贼拉不好玩

网友(2020-03-03):
1+4G的版本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