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新路由3的看过来,5G天线有内有秘密

楼主(2019-08-05):
5G天线的馈线线芯没有和天线连在一起,天线子PCB上面天线和馈线是断开的。(我的两台都是这样的,1.2版本,1。1的没有机子,不知道是否一样)
如图馈线和天线直接没有连接,PCB铜箔也没有连接。
这个是天线子PCB改好的样子,直接和馈线线芯相连

把无线芯片的两块散热片都拿掉了,无线芯片发热不是太大,可以稳定运行
MT7621的散热片还留着,反正没有射频电路,爱漏就漏去吧,死机不稳定再说,
板子用洗板水清洗过了,硅油表面是没了。
然后供电太单薄了些,加了4颗点解电容(12V输入,5v输出,3.3V,1.7?V)

楼主:
改好后信号有一定提升,可以一试,有可能烧无线芯片或者功放芯片的概不负责

网友:
自己把天线插座按压回去就好了嘛

网友:
漏装了?焊接的工人不专业吧

网友:
我的双频路由器 5G天线不是断开的 都有好好连着的啊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我要拆开看看

网友:
当作一个馈线电容存在吧?

网友:
还有这回事!

网友:
究竟是设计问题还是加工问题呢?

网友:
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A:
断开感觉是不对的,可真连上也有怀疑因素!
关键是前后信号是怎么样的?

网友:
高科技天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感觉是不对的,可真连上也有怀疑因素!
关键是前后信号是怎么样的?
...

5G信号强了5dBm左右,5米无遮挡

网友(2020-03-27):
你的天线怎么看起来这么LOW?我的1.1的5G天线的PCB好长一条。

网友:
天线就是用无线来传输的,中间的空隙之间就是用来无线发射接收信号的,你连上了就不叫无线了。。

网友:
是真正的无线电啊,

网友:
高频电路和直流电路设计有区别,天线讲起来就一根铁丝实际学问大了去了。

网友:
我还真不理解这种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