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一个充电器来充18650,求问转灯原理(已解决)

楼主(2019-08-05):
                有一套18650充电器,全套如下,一个充电器带两个充电座(其中一个充电座被我接多一对鳄鱼夹):

        因为这套东东,家中那些从充电宝、笔电电源中淘汰的18650又重新上岗了,这些电池充好电放在手电用总可以吧。手电有好几支,重新上岗的电池也不少,就是这充电器只有一个。随时随地喜欢拆机拆腾的你已经猜到,想弄多一个充电器,家中有,车棚也可以有。于是,就有了本帖。

先看看这原装充电器参数,4.2V/500mA:

家里的充电器有一抽屉,居然找到一个标称参数一样的:

而且插头也一样,可直接插入电池座:

实测对比一下参数,这是原装充电器的空载输出电压,与标称一致:

这是待改充电器的空载输出电压,偏高一点,关键是极性也不对,应该是以前改过了:

肯定要改了。改前还是先看看充电座吧:

充电座的参数也与充电器的参数一致:

充电座全是卡扣结构,拆开:

原来所谓的充电座就是一个电池夹,一个元件也没有:

还要测试一下能否自动转灯。以往的使用中得知,原装的充电器充电中是红灯,充满电变绿灯的 。
找出一个不满电的电池:

又找出一个已充满电的电池:

用原装充电器充未满电的电池,充电器指示灯是红色:

再用这原装的充电器充已满电的电池,果然显示绿灯:

用待改的充电器充未满电电池,指示灯是绿色(红圈处,此时充电器已拆开):

再充已满电电池,指示灯也是绿色,难道这充电器的指示灯不是双色的?

电压偏高,极性不对,关键是不能转灯,看来,又是难啃的货。
把电路板拆出来,细看这块待改充电器电路板,发现了有价值线索,这货用的是那种三脚的双色指示灯:

干脆把原装的电路板也拆出来,粗对比一下,除了“块头”略有差别(原装的小点),电路结构基本一样:

采用的都是13001开关管:

8050调整管:

817光耦:

对原装充电器指示灯直接夹电测试。这是红灯亮:

这是绿灯亮:

然后测试待改电器的指示灯,测了两种夹电方法都是绿灯的,难道这指示灯先天是这样的?

翻看了库存,没有这种双色指示灯备件。折腾终止。请看续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189&page=1&extra=#pid1320426

网友A:
啥比脚气呀!比啥脚气呀!不就是电阻分压原理嘛!万用表不错,就是表笔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比脚气呀!比啥脚气呀!不就是电阻分压原理嘛!万用表不错,就是表笔差点 ...

电阻分压,是啊——你是有多爱这块表,上个帖子你就赞过了,我都撸第二块了,你还没撸?

网友B:
你这个万用表表笔太丑了,换个吧

网友C:
表不错,这表笔还是换了吧

网友D:
关于表笔,楼上都说完了……建议直接上红绿两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万用表表笔太丑了,换个吧

表笔线阻是0殴,完胜那些新表笔。看这里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1021——好象离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不错,这表笔还是换了吧

谢谢关心,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是?看这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关心,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是?看这里:

墙裂谴责你这种公然歧视胖橘的错误言论

网友F:
电阻检流,三极管放大驱动LED实现转灯,但是转灯跟满电停充没有关系,这种电路的锂电池充电器没有充满自停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阻检流,三极管放大驱动LED实现转灯,但是转灯跟满电停充没有关系,这种电路的锂电池充电器没有充满自停 ...

在这个电路中没有三极管驱动的,就是充电电流变化。

网友G:
正面的图有了,上个背面清晰图,大家帮着跑线看一下,亮灯、转灯的原理就出来了。
考虑用4056或4057折腾个电路,藏在充电座中,就不挑充电器了,随便找个5V的普通充电器就妥了,这样岂不方便许多。如果对充电电流没有特别要求,500mA及以下都可以的话,可以考虑1元POS机的电路板的充电部分(体积很小,必要时改一下充电电流设置电阻的值),切下来塞进充电座里更简单,省事省钱。
一种说法,供你参考,不必全当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面的图有了,上个背面清晰图,大家帮着跑线看一下,亮灯、转灯的原理就出来了。
考虑用4056或4057折腾个 ...

较细地看了一下,真就是前面坛友指出的电阻分压(准确地说是分流)原理,现在没有双色指示灯,已按坛友说的改两个指示灯: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189&page=1#pid1320426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以参考我原来的文章:改一个18650锂电池充电器

谢谢。去看了, 但没有文字,看不明白。是把电池盒原电路拔了,直接用火柴盒来充吗?

网友H:
[电源]山寨手机充电器改装三星火柴盒充电器!

去掉原充电器的板,三星板还要加一个2.2千欧的电阻,参考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山寨手机充电器改装三星火柴盒充电器!

去掉原充电器的板,三星板还要加一个2.2千欧的电阻,参考我 ...

靠,我以为是同一篇帖子呢,第一篇没看懂,这篇就更不懂了,干嘛要加个2.2K电阻,加在哪?还有,为什么发两次改造帖?第一次改的不满意?也没见说明呀。拜托加点文字好吗?以前发帖都这么任性的?看图说话?对你的热心我只能说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比脚气呀!比啥脚气呀!不就是电阻分压原理嘛!万用表不错,就是表笔差点 ...

谢谢你的点拨。来这看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id1320426

楼主:
引用 网友E:
墙裂谴责你这种公然歧视胖橘的错误言论

没看明白你说的是啥,但愿你能明白我说的是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1#pid1320426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表笔,楼上都说完了……建议直接上红绿两个灯

你是金口呀,请看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