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来看太阳能感应灯的充电电流----正视听

楼主(2019-08-05):
前几天看了一位坛友的帖子,他买的那个款式正好方便做一个太阳能充电器,原贴在这“不花一分钱,巧拆小太阳能灯,加太阳能充电器功能”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845
(出处: 数码之家)

看过帖子后有些回复给我印象挺深,“充电电流10ma、电池充一个月才能充满等等。。。”这几天心里一直想这个事,之前买过一个,家人用的还行,最近又买了3个,这个太阳能灯真的像某些人说的那样一无事处么?下面就来看看

这是今天要测试的灯,这灯是有30颗led,太阳能板和20颗的是一样大

先来看看太阳能板充电时的电压,电压3.79v,这个灯买来后还没有见过光,用了几天后灯的亮度明显下降。

条件有限,测电压是用的睿登的usb表,借用了一些板子上的usb头子

简单的焊接一下,利用小板上的4056给电池充一下电

重点来了,空载时的电压是6.43v,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电流。太阳被云遮

接上电池可以看到电压3.76v,电流0.463a

再来一张

测一下电池的电压

看看这个usb电流表是否有问题,充电中的荣耀8

太阳没正脸,太阳能板的电流有点低,太阳好时可以到1.4a

此时的天气

用充电宝再充一下,这个usb表是没有问题的

测试就到这里了,看下这个太阳能灯的电路板

另一面

给电池加个保护板

最后就是这个样子,在那个感应头的白色帽子打上一圈玻璃胶

来张合照,最右边这个就是几个月前买的,灯板和太阳能板都用玻璃胶密封一圈

以上就是我做的太阳能灯的充电电流测试,条件有限,只能做到这里,如果测试有误还请指正,谢谢。

最后声明一句,本贴 只是做为对购买后的朋友做一些测试讨论,不做任何购买参考,要入手的朋友需井绳!

网友A:
你这个算是比较好的,还带个8脚ic,有些直接是三极管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算是比较好的,还带个8脚ic,有些直接是三极管拼的

带感应的应该都有ic吧,至少我买的都是有的,不带感应的电路板真是太骨感了!

网友:
我买的都不带这个8脚IC的,羡慕楼主买的是IC的

网友B:
太阳能板子这么大点,绝对不可能输出400ma

网友:
谢谢分享,有数据说话

网友C:
换个万用表测下电流试试,这板子看大小确实不大可能输出400ma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D:
淘宝搜了下  跟这个一样大小的  店家标注才 30ma  这个有400ma你确定?  共享单车那个比这个大多少了才1a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板子这么大点,绝对不可能输出400ma

条件有限,要么就是usb表对低压电流测试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万用表测下电流试试,这板子看大小确实不大可能输出400ma那么大的电流 ...

手上这个万用表没有测电流功能,其实我也怀疑这个电流有点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搜了下  跟这个一样大小的  店家标注才 30ma  这个有400ma你确定?  共享单车那个比这个大多少了才1a点 ...

确不确定我也不知道,你说我的测试有问题吗,最有可能的是usb电流表对低压测试不准。但有一点,单车的板子也就差不多7个小板子这么大,你说面积大了发电功率会翻倍吗?如果不能那么标称6W的单车板,按5W来算,小板差不多0.7w,那最少也应该有200ma左右。

网友:
夏天烈日下电流,电压6v多,电流最大70ma,测过多少次了

网友:
看图吧,紫薯布丁

网友E:
不用测验,单晶硅的太阳能板,就这么大的面积都不可能有0.5W,所以你测的功率1W多有问题,纠正一点,太阳能板单测电流不能说明什么,要同时看电压,也就是测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不确定我也不知道,你说我的测试有问题吗,最有可能的是usb电流表对低压测试不准。但有一点,单车的板子 ...

这么垃圾的玩具表可以丢了    楼下已经有人给你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测验,单晶硅的太阳能板,就这么大的面积都不可能有0.5W,所以你测的功率1W多有问题,纠正一点,太阳能 ...

电压6v多,电流烈日下70ma

网友:
这么小面积的太阳能板你说四百多的电流,你不觉得这是侮辱大家的智商吗? 如果效率如此高,价格估计翻十倍都不止了。 直接用万用表的电流档来测吧,串联进去。

网友:
太假了吧,我的大太阳能板子起码有你这个的20倍,阳光好的情况下通过2596降压也才有5V1A的电流

网友F:
真实电流应该是462-412=50MA,大概这个数就合理了。  居然空载都有412MA,可见你这所谓的测试工具渣到什么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实电流应该是462-412=50MA,大概这个数就合理了。  居然空载都有412MA,可见你这所谓的测试工具渣到什么 ...

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