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欧规功率计量插座

楼主(2019-08-05):
从闲鱼15元包邮淘了一个库存欧规功率计量插座,到手后发现记忆功能有问题,决定拆了检查。其内置的3.6v的NI-MH电池充了一晚上电也只停留在1.4V,拆了用可调电源充也不充不上,更换后记忆功能恢复正常。主芯片没标识,从引脚上看估计用的是CS5461A。

网友:
主线还是电阻焊压接的,

网友A:
15包邮可以了,哪买的?买过品益的最便宜还快20元,拆解看了下,连康铜丝都没有,功率不准。

网友:
我买过一个炬为的,样子和楼主的差不多,就是不知道扔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包邮可以了,哪买的?买过品益的最便宜还快20元,拆解看了下,连康铜丝都没有,功率不准。 ...

闲鱼上一个叫“李继续淡定“那里买的。

网友:
欧规怎么用啊?不如电表改的好玩

网友:
请教楼主精度如何呀

网友B:
用这种插头转换可以用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7#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插头转换可以用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62.eb995f4arLhkb4&id=56983 ...

这个可以

网友C:
不知道这个精度怎么样???

网友D:
换这种锂电池不怕充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插头转换可以用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62.eb995f4arLhkb4&id=56983 ...

看了一下,可以的,不过估计是铁片的,不是铜,注意小功率使用。
问了一下咸鱼卖家,28两只包邮,忍住了,不剁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这种锂电池不怕充鼓?

根据电路参数,不到1mA的充电电流,并且没打算长期插着,主要是测量一些用电器的功率短期用,所以没这个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精度怎么样???

关于精度说明书没有写,手上也没有专业仪器对比,通过查询相应芯片不会太差,测测家里的电器功率够用了。

网友:
看到去下单买了个.

网友(2020-07-07):
请教楼主精度如何呀,最近也想买入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