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1做多驱多启。

楼主(2019-08-05):
参考资料:
http://wuyou.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0997&extra=

建议大家先看一下上面的这篇帖子,要不有可能看不明白本贴!

上面帖子里的教程,就是教大家做多驱多起的,理论上讲,慧荣的主控都适合。今天呢,本人拿一个比较新的主控SM3281来做这个实验。

首先呢,先规划一下手里的这个盘。

容量大小(十进制)
容量大小(十六进制)
分区一
win10
4500M
8CA0
分区二
win7
3500M
6D60
分区三
公共
53188M
6 7E20

总容量
61188M

我这个U盘一共61188M,我想分三个分区:
分区1划4.5G,做win10启动盘;
分区2划3.5G,做win7启动盘;
剩余约53G,做普通的数据分区。

PS:因为SMI tools和MySDKTest暂时还不支持SM3281写镜像(对3281U盘不识别),所以这里,我们分为三个数据分区。

下面对应的,改CID的方式分区的设置:

至于为什么这么改,我这里就不说了,大家看一下参考的帖子。

改完之后,保存CID,如果没问题,U盘重插电脑,就会显示 3个分区了。
其中分区2和分区3,可以正常格式化,但分区一格式化时,会显示如下图未知容量

这里呢,我们用一个第三方的工具,就可以正确格式化了,这个工具叫rufus

这样,所有三个分区就都已经正常显示了

其实呢,说“三个分区”,只是因为三个分区位于同一个物理设备上,但这对于操作系统来说,不是单纯的三个分区,这和把一个U盘用DG分成三个分区来用是有区别的,一张图说明一切

大家可以看到,在DG下,用量产工具分出来的三个分区,是做为三个物理设备显示的,也是因为这个原理,可以做多驱多启。

那下面,我们开始写镜像。

这里用到的,还是rufus这个工具。
分区类型那里,win10可以用GPT,win7建议用MBR。本人用GPT的分区类型,写入了个win7镜像,发现启动有问题,以MBR写入就没问题了。

做好后,启动下试试(本人ThinkPad T430)

3个USB HDD就别是做好的三个分区了,是按顺序的,分区一,二,三。

引导也没问题。

总结:SM3257,SM3267,是可以分成几个CD-ROM分区后,直接用SMI tools或MySDKTest写镜像的。但这两个工具不识别3281的U盘,所以只能采取这种折中的方法了。
为了最大化地利用好U盘空间,前期的容量规划要做好,分区的空间,建议要比要写入的镜像大几十M,留点余量,不要紧卡着镜像的大小分区。

本贴中用到的工具,已传网盘,有兴趣研究的可以去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GC7jYp13RNAg2T4ni8DJw
提取码:dcm4

网友:
我以前是量产分一个cdrom,然后直接分成两个区,一个做成uefi引导,后来发现太麻烦,还是直接用cdrom启动pe搞,感觉别的都是虚的
3281那个发热量,我还是觉得只适合做零时读写盘

网友(2019-10-14):
准备入一个3281主控的,看到楼主的帖子,有信心多区多启了,感谢!

网友A:
请问大小是怎么换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小是怎么换算的?

用程序员计算器

网友B(2020-03-31):
分过一次之后再重新分区居然发现U盘被扩容了,容量变得特别大几个T,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过一次之后再重新分区居然发现U盘被扩容了,容量变得特别大几个T,怎么办 ...

重新量产重新来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量产重新来呗

试了好多次,只有分成两个lun能正常,3个lun就不正常,4个lun连furus里都只能看到3个,而且容量全部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好多次,只有分成两个lun能正常,3个lun就不正常,4个lun连furus里都只能看到3个,而且容量全部出错 ...

应该还是没算对容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还是没算对容量。

找到原因了,原来每个分区容量之间留一个,我是连着来的,怪不得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还是没算对容量。

又遇上毛病了,主板启动菜单认不到后面的lun,只能看到第一个分区,华硕和联想的板子都这样,倒是我的老笔记本能认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遇上毛病了,主板启动菜单认不到后面的lun,只能看到第一个分区,华硕和联想的板子都这样,倒是我的老 ...

是不是启动模式的事儿?bios里开启Legacy+UEFI试试。

网友:
都玩出花了,我们还在幼儿园阶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启动模式的事儿?bios里开启Legacy+UEFI试试。

都开了,但是只能认出一个

网友(2020-05-10):
好人呐~
资源我基本上都有了,但楼主放网盘,下载不收M币的公益行为还是要赞一下~

网友:
看着不错,有空试度

网友:
慧荣分三区,量产工具就可以做吧,我从来没用工具来U盘分区的。

网友:
可以成功,但是容量计算好像不太准,填上去后显示的容量和计算的有出入

网友(2021-02-26):
引用 网友B:
找到原因了,原来每个分区容量之间留一个,我是连着来的,怪不得呢

每个分区容量之间留一个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