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户户通 就是让你有足够的理由折腾,可这次感觉无处下手。

楼主(2019-08-0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今早突闻噩耗,家族中的一个长辈,也是我的小学老师去世啦。(觉得自己平时节日过年都很少去。现在。。。。)珍惜现在自己拥有的吧。
     这个户户通是我们这边树莓公司的。每次看20来分钟就出现如图故障
经过百度。发现是因为Gprs不能定位引起的。网上有说恢复出厂重启的 。试验好几次不管用。开机拔插卡。也无效。
在系统设置节目里一个基站都没有搜索到。
另外 机子上的卡信息  显示 :已开卡。 后面L 后都零。
另外机子信号很好的。
这个情况要如何折腾。无处下手啊 。昨天晚上我把机子拆开啦 因为太晚没有拍照。里面电源供电电压是5.3 ,13.6,20.5.都算正常。可这故障该怎么搞啊 。外观 和铭牌 在线等 。修不好晚上就给拿回去。

楼主:
在线等。大家帮看看。

网友A:
拉个宽带,让传统电视彻底淘汰吧

网友B:
先把电容全换一遍再说,最容易坏的就是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个宽带,让传统电视彻底淘汰吧

不是自己家的。 他那也用不到网。还是用户户通成本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电容全换一遍再说,最容易坏的就是电容了

拆开了。电容都很好。而且自己手头上也 没有那么多型号电容。

网友C:
能看二十分钟,可能是哪里发热了,拆开用风扇吹,可以坚持多久?

网友:
还是有线电视方便舒服。

网友D:
可能是主芯片虚焊,电容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主芯片虚焊,电容可能性不大。

这样更不敢动啦,现在还能看,万一补焊后来不了机,更麻烦

网友E:
现在用数字地面波了  还用什么小锅那

网友:
还是换成网络盒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用数字地面波了  还用什么小锅那

本地地面波加广告,忒操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用数字地面波了  还用什么小锅那

我这没听说有人弄地面波,地面波受地形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看二十分钟,可能是哪里发热了,拆开用风扇吹,可以坚持多久?

还是一样,是定位不到基站

网友:
是不是电信机站升级了,机器找不到机站了

网友:
不在原定位位置使用 吧     要是原定位的地点   就是其他原因

网友F:
首次上机的时候,读取了周围的GSM基站信息,作为卡的注册位置来保存了。
移动或者联通(一般不是电信)的运营商,新基站统统使用4G基站,停止对2G基站进行维护,坏一个,少一个。直到有一天,这个卡所绑定的那个基站信号消失了。于是,就无法定位了。
开机20分钟,仍然检测不到最初注册的基站,于是就认为越界使用,停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次上机的时候,读取了周围的GSM基站信息,作为卡的注册位置来保存了。
移动或者联通(一般不是电信)的运 ...

清24C128就可以了

网友:
把24C128闪存清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