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的ssd 可以清零了 如何看自己买到的是不是清零的ssd?

楼主(2019-08-05):
如题 三星的ssd 现在可以清零了 ,如何判断自己买的是不是清零盘,(不要讲从官方买 )
以前不是说三星的盘 是自己开发的固件 是不是他们的工具泄露了 还是黑客破解了

网友:
硬盘听说过清0,固态都可以了?这个其实问题不大吧,反正一般寿命内都会换新了,只要不是当新盘买的就行了

网友:
我觉得正品,使劲用,寿命还是有保障的!

网友:
清零跟刷固件是两回事哦,清零早就可以了,要不然你以为tb上那么多全新861怎么来的

网友A(2019-09-17):
貌似三星的清理盘有个BUG,B1值无法清掉

网友:
早就能清零了。还能刷固件,不然哪里来那么多所谓全新的OEM盘

网友:
刷固件的工具流出了吗

网友(2020-03-17):
看B1值,好像还是可以看出些道道来的

网友:
nvme的盘也可以吗?我想知道

网友:
nvme的盘也可以吗?我想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三星的清理盘有个BUG,B1值无法清掉

我的三星PM830 B1是0xD3,不知道正常不。通电123次,51783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三星PM830 B1是0xD3,不知道正常不。通电123次,51783小时。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三星PM830 B1是0xD3,不知道正常不。通电123次,51783小时。

厉害了,32g,感叹时间过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