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显示器用12v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9-08-05):
场所里显示器电源,时好时坏的 拆开看一下。

标12v5a

开壳

这个8n60场管固定螺丝掉了 跟散热部分分离 图片上是我按回去贴牢的

背面

3843pwm控制器

lm358双运放

螺母还在壳里面晃悠呢 还好没造成短路 给它拧上去。

装机再试试看吧

谢谢欣赏

网友:
很一般的适配器,直接扔了换一个吧,或者直接从主机12v取电算逑

网友:
这个大电容还不错,但是这货看着就没有5A的料,换le吧

网友:
这应该是山上货。。。

网友:
山寨货,壳子留着他用吧

网友:
绝缘封装的管子居然还用绝缘垫片!
等牙膏ing

网友:
应该不是原装的电源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源还是有点良心的,用料还不错。。。。。

网友:
这螺丝都能掉,螺丝肯定没拧紧,品控这么差电源肯定好不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