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南孚测电器拆解学习(附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9-08-05):
测试产品时需要用到南孚AAA电池,时间久了积累了一堆南孚AAA电池,也不清楚哪些有电,哪些已经耗尽了。之前一直用万用表测一下,偶然发现南孚还有个专用的测电器,小巧方便,兼容AAA/AA电池。闲来无事,拆开看看,顺便绘制了原理图。

外壳

单面板设计

导光柱设计

电路板真容,使用运放当比较器,LM324规格

不寻常的设计,居然使用了DC-DC变换器QX2303,将单节电池升压到5V,给LM324供电

原理图中有个36Ω的负载,测试时使电池处于带载状态,而非空载测试,1.5V电池测试时电流达60mA,空耗不低,看来只能快速点测一下。

完!

网友:
324已经被玩出花来了

网友:
南孚假的太多了

网友:
我的万用表也可以测试这个,40多块钱

网友(2019-11-04):
这个比万用表好用

网友(2021-05-02):
刚入手10个,很不错 升压芯片丝印L50C

网友:
即然324有四路,为什么不直接改成测4档的,真是不科学!60mA不算大,如果没有电流,是无法估计电池电量的!

网友(2021-12-01):
负载居然是贴片。应该有空间把它换成一瓦的电阻。

网友:
学习了。若用到,确实方便。

网友(2022-04-20):
买了一个,懒得拆开研究,想看看里面的原理,就搜到楼主分享的,谢谢啦

网友(2022-09-28):
装在一个三线电压表上,是不是可以测电池电压,比这种几个灯的要准些吧,而且干电池和锂电池都可以测。

网友:
升压才能点亮LED吧

网友:
这玩意能测得准吗?

网友:
一灯:0.834V
二灯:1.125V
三灯:1.318V

网友:
我有两个这种测电器

网友(2022-12-28):
见识了,增长认知度。若用到,确实方便。

网友(2023-05-20):
这个还是不错的,有负载才比较准。。。

网友:
这种的只能测试电池的空载电压

网友:
好久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