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颗小电容引起水漫金山(检修家用RO机主板故障)

楼主(2019-08-05):
        前几天一个晚上临睡前想起到厨房倒杯水喝,到厨房一看,满地的水啊。赶紧马上打开水槽柜的门查看一番,原来是RO机的塑料压力桶的阀门接口漏水了。当时就以为阀门接口垫片老化或者什么原因造成的,于是关机,把压力桶搬出来放完水,然后找了片厚一点的硅胶密封圈换下原来的橡胶密封圈,重新拧上阀门就好了(第一次粗心大意造成损失扩大)。
       第二天下午下班回家,我妈告诉我水槽下边有漏水,还好白天家里都有人的。漏的水是不是拖一下擦一下,没有把整个房子淹了。我打开橱柜门一看,不得了,压力桶侧边鼓起一个大包(压力桶已经被我妈卖给收废品的,大家可以想象一I下可能看到过的汽车轮胎侧边鼓包的样子吧),当时吓了一跳,感觉有个炸药包放在这里。小心翼翼的停机断水,把压力桶搬出来放玩水后,考虑应该是高压阀的故障了吧(高压开关是用来检测压力桶水满的,压力桶水不足的时候高压开关检测压力不够,从而接通信号给水泵开始制水。当压力桶水满后打到设定压力是高压开关断开信号从而控制水泵停止制水。现在压力桶水满超压了还不停制水,判断是高压检测开关损坏,当时没考虑主板问题,因为销售售后水机好多年了没碰到主板坏过。)
       重新拿了一个新的压力桶和压力开关,更换上新的压力开关后,这次没有贸然的直接接上水管就开机,而是在接压力桶的水管上接了个水压表,然后开机制水,慢慢的看水压表的压力上升到0.8MPA还在不停的制水?接着强制断开高压开关,还是不停制水。这次明白先前的故障判断错误的,故障点应该在主板上了。于是又停机,然后拆下水机的控制主板。根据各接插线颜色确定高压开关信号传输端口,然后从端口在主板上走线查看故障,画了一张简单的局部电路图,整个主板是由一颗三星的单片机控制的,单片机的第13脚为检测高压的输入脚,检测原理是13脚通过一颗100K上拉电阻到5V,然后高压开关接通(制水状态)把13脚接地拉低电平,单片机认为水桶未满,输出制水信号给继电器启动压力泵。当高压开关断开(水满)把13脚与地断开,13脚被100K的上拉电阻置位到高电平,单片机认为水桶水满,控制水泵停机。
      分析了电路原理后,接上24V维修电源,测量单片机13脚的电压一直是1.2V左右,也就是水不管高压开关是通还是断,单片机都认为高压开关是通的(电平被拉低了),看着这个检测单元的电路也就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在线测量电阻电容貌似没发现问题,难道是单片机坏了?如果单片机坏了就只能更换整个主板了,反正先试着修修看,先把电容拆下来,是一个104P的瓷片电容,当差走电容后再次测量13脚的电平,已经被拉高到5V。难道元凶就是这个瓷片电容?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104电容,是79NF,貌似容量不对,但也没有直通啊?怎么能把电平给拉低了呢,用晶体管测试仪测一下,电容测出来是二极管,难道这就是问题的根源么。拿一个新的683的瓷片电容换上(手头没有104的),故障解决。下面上一些部分拆机图做参考,图片有点乱,请各位担待

网友A:
这种陶片电容容易漏电。已经中招了好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陶片电容容易漏电。已经中招了好几次

是么,我是第一次碰到,以前这种电容一般是跟晶振一起用的,倒是没啥问题,一直以为这个小东西不大会坏的呢。

网友B:
不用瓷片电容,换独石电容

网友:
感觉楼主是来秀检测工具的,万用表挺别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瓷片电容,换独石电容

好吧,谢谢提醒,

网友C:
轻微漏电的话一般的仪器测不出来
得用数字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微漏电的话一般的仪器测不出来
得用数字电桥

嗯,不是专业搞电子,没有电桥,不过我发现晶体管测试仪真是好东西。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恭喜修复

网友:
我心中充满了各种问号,在之家,还有什么是不能修理的么?

厉害了我的楼主。

网友:
这种瓷片质量很一般,建议换其他材质的电容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