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酸奶机大拆解

楼主(2019-08-05):
久以前购买的酸奶机,买了就拆了,一直没有时间发图,最近几天闲了分享给大家      酸奶机,是一种制造酸奶的机器。给牛奶发酵提供一个恒定温度的装置,温度35-45度之间,在这个环境下,益生菌大量繁殖,牛奶中乳糖转化成乳酸牛奶发酵成酸奶。自制酸奶采用的是恒温发酵法,所以酸奶机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加热和恒温,只要可以加热并可以恒温在适合的温度,这台酸奶机就可以做出酸奶。

整机

内胆,就是放牛奶的容器,牛奶发酵的容器

内胆及酸奶机本体

内胆及盖子

加了盖子的内胆

制酸奶过程中,这里面需要放少许水

拆开外壳

加热容器底部,一块薄铝板、一个PTC加热片

PTC加热片拆解

PTC加热片还原

网友A:
家庭操作没无菌环境,会不会其他菌类也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庭操作没无菌环境,会不会其他菌类也超标?

这个没测过,也没有条件测试。不过如果杂菌超标,口感就不好了。做酸奶前要用开水烫一下内胆和外胆,相当于消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庭操作没无菌环境,会不会其他菌类也超标?

一般不会,酸奶用到的双歧杆菌,乳酸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和保加利亚杆菌等在适宜温度的奶里面很快就大量繁殖,然后影响其他杂菌的生存环境,只要没有明显的口感差异,都不是杂菌超标,在家里做酸奶是没问题的。

网友:
厉害了,还有拆解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庭操作没无菌环境,会不会其他菌类也超标?

生院的同学说不敢吃diy的微生物制品,哪怕灭活后都不敢。。。。。。

网友:
还行啊,还可以啊,不算很差。

网友(2020-07-07):
厉害了,还有拆解这个的,就是看不到电路板可惜了

网友B(2023-10-04):
恒温如何实现的? 没看懂

网友C:
以前用过,做出来口感不太好,可能做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过,做出来口感不太好,可能做法有问题

自己做没有放添加剂,所以口感会差一些,超市买回来的,配料表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温如何实现的? 没看懂

通过PTC发热片加热,功率不大,加热的同时向周围散热,温度不会太精准,但稳定在一定范围内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2024-01-13):
有知道PTC加热板参数的吗?我的温度有点低,想换大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庭操作没无菌环境,会不会其他菌类也超标?

菌群优势。杂菌长不了多少。

网友:
没有温控,就一PTC加热片?

网友D:
利用PTC自身特性恒温?这酸奶机也太简单了吧?看来冬天低温用不了。

网友:
论坛有人说1元可以买到

楼主(2024-04-27):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过,做出来口感不太好,可能做法有问题

做好后加入蜂蜜,口感基本跟超市卖的差不多,还可以加入水果、熟麦片、小颗粒的膨化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利用PTC自身特性恒温?这酸奶机也太简单了吧?看来冬天低温用不了。

冬天在有暖气的房间里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