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激光笔按钮开关

楼主(2019-08-05):
激光笔按钮开关坏了,无手感,应该是按钮里面的弹片不弹了,拆开换一个,研究一下,发现这个激光头不是拧进去的,是插进去的,好像里面还有一点不算太硬的胶水,实际拔出不是太费力,,正好前几天拆的一个空调面板上面有几个按键开关,拆一个好使的,整一下形,改造成贴片的形式,焊上去试试,效果不错,装回去时为了更好的接触散热,特别增添一点点硅脂,用力压进去,,手感一流,,,!那个小星星的玻璃片也用点玻璃胶粘上了!
还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东西千万别用眼睛看,千万别给小孩玩,一米远照手背感觉烫,有扎针的感觉
请大家注意观察我的图片,尤其是最后几张图片,有个红毛线的痕迹,那不是毛线,那实际就是被绿色激光笔照射后的我的手机摄像头,永久的烙印,不可恢复!!!千万不要用眼睛直视啊!!!

网友A:
358的用途真是广

网友B:
不学习还真不会拆

网友C:
和14块的激光笔一样,这个标签写的小于1000mW,我的说明书写的是小于等于5mW,这是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学习还真不会拆

那必须得研究研究才行,厂家应该是有个螺纹的工具拧上拆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14块的激光笔一样,这个标签写的小于1000mW,我的说明书写的是小于等于5mW,这是咋回事? ...

估计你的调的功率小,我这个调的大吧!

楼主:
必须小心小心一点,一不注意就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8的用途真是广

358应该是个晕放大气,控制激光二极管的电流

网友:
这方法好,学习了

网友D:
图片清晰,拆卸方法很好,值得借鉴,三极管是调整管,431做基准,358做三极管恒流控制,反馈来源激光管内部光敏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清晰,拆卸方法很好,值得借鉴,三极管是调整管,431做基准,358做三极管恒流控制,反馈来源激光管内部 ...

不知道有没有内部的光敏管反馈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内部的光敏管反馈信号

激光管要是三脚或以上就带光敏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管要是三脚或以上就带光敏管~

我还有一个钢笔样子的激光笔,也是绿色的,也挺亮的,还是内置充电电池的,就是连续开几分钟就变暗了!放一会有正常,我感觉是里面温度高造成的,是不是没有检测电路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钢笔样子的激光笔,也是绿色的,也挺亮的,还是内置充电电池的,就是连续开几分钟就变暗了!放 ...

应该是散热不行,检测只是恒流,发热造成光效降低是避免不了的~

网友(2020-12-01):
原来是这样卸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E(2021-04-30):
我也有类似同款的,以前想把它换成 手电的驱动电路想改成调光的(平时用,太亮太危险),看过你的拆机图后感觉难度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类似同款的,以前想把它换成 手电的驱动电路想改成调光的(平时用,太亮太危险),看过你的拆机图后感 ...

别瞎弄,容易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