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C Magic R365 拆机

楼主(2019-08-05):
H3C Magic R365路由器
交换机芯片RTL8367S
主控芯片RTL8197FH
WIFI芯片RTL8812FR
没看见有内存芯片,感觉像是主控自带了,芯片基本上都拍了图片,不是很清楚,见谅
我是小白,写错了的地方不要喷我,还望各位大大指教
后话:反正也拆开了,把散热也一起改了,胶水要放置几天才能干,改成这样基本上和保修无缘了

网友A:
多个假天线显的霸气?大闸蟹礼包折腾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个假天线显的霸气?大闸蟹礼包折腾不了了

哪些是假天线啊?不是很懂,望指教一二,谢谢。买这个也没想着折腾,之前折腾过小米,网件,领势的,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又老老实实刷回原厂固件了,可能是我没遇到好的固件吧,用过哪些都没有原厂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个假天线显的霸气?大闸蟹礼包折腾不了了

好像不是假的,有线路连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是假的,有线路连着。

哦哦,手机看图不是很清楚,感觉有一根好像PCB没有线路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手机看图不是很清楚,感觉有一根好像PCB没有线路样

都连着的,最下面那个就只有我划线那么短

网友:
怎么支持MESH组网的都是螃蟹方案啊

网友(2019-12-02):
5G一根单独颜色的天线,这是提醒你假的??

网友:
搞错信息了,编辑掉

网友(2020-01-05):
这芯片有可玩性吗?内存不会才64把

网友(2020-02-18):
R365用着很稳定呀,特别是MESH功能

网友(2021-03-01):
无线很容易掉线

网友:
可发一份到拆机板块,有M币打赏

网友(2021-07-03):
瑞昱芯片就不想换固件了

网友(2022-01-06):
好像有假天线,rtl8197fh可以引出第三条天线,第三根天线焊盘应该是在8197附近而不是8812附近,而且8812好像集成了收发开关,不能引出第三条天线。那根天线可能根本没连接射频电路

网友:
2+3 双频,方案太老了

网友(2023-10-10):
这路由器挺漂亮的

网友(2025-06-18):
买到个缩水版的r300不好用,才用了一年多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