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测试一下电表准不准

楼主(2019-08-05):
新电表试试准不准啊?电表可以显示电量,电压,电流,功率,给充电宝充电,电表显示8瓦,USB屏幕显示6瓦多,中间损坏是不是发热了!

网友:
当然是电表“准”了,人家就是标准! 哈哈

网友A:
不过你要注意,功率因数问题,我看那个USB可能应该没有把功率因数算在内,电表应该把功率因数考虑进去了,不知道你的电表能否显示功率因数!

网友A:
买电表应该挑个功能全点的,都差不多钱!  功能多的比较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要注意,功率因数问题,我看那个USB可能应该没有把功率因数算在内,电表应该把功率因数考虑进去了, ...

我买电表就是给出租房用,我怕那种转轮的表不可靠,准不准不说,哪天偷偷停了也说不准,啥是功率因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电表应该挑个功能全点的,都差不多钱!  功能多的比较好玩!

给出租房用,这个表挺合适的,一直显示电量,按键才会变,而且不用换电池也没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要注意,功率因数问题,我看那个USB可能应该没有把功率因数算在内,电表应该把功率因数考虑进去了, ...

usb是直流,有什么功率因数!
况且有功功率肯定不大于视在功率,怎么可能是usb没算功率因数,即使没算也是电表没算。
这个差异其实主要是充电器效率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是直流,有什么功率因数!
况且有功功率肯定不大于视在功率,怎么可能是usb没算功率因数,即使没算也 ...

不行啊!听不懂啊!

网友A:
电表测量小功率也未必靠谱!  我这电表测量手机充电器,电压234V  电流0.040A  功率因数1.000,功率0.0048KW  怎么算出来的4.8W? 电压×电流应该是9W多,如果功率因数取0.5就差不多是4.8W了,但是电表显示的功率因数是1.0。 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和电流,基本和电表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表测量小功率也未必靠谱!  我这电表测量手机充电器,电压234V  电流0.040A  功率因数1.000,功率0.0048K ...

咱俩就不是一个阶级层次,你研究的是科学,我研究的是出租房用电,你就给我说说,出租房用着咋样,用这表我会不会亏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咱俩就不是一个阶级层次,你研究的是科学,我研究的是出租房用电,你就给我说说,出租房用着咋样,用这表 ...

哈哈,出租房用绝对没问题,我测过了,类似的电表都挺准的,而且这种表查看方便!比机械表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出租房用绝对没问题,我测过了,类似的电表都挺准的,而且这种表查看方便!比机械表好太多了! ...

是不是呀!那种转轮的电表也准吗?我看里面空空的没啥东西,而且齿轮容易卡住,插手机充电能走吗?这数字的可别亏了电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