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开卡失败,跪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08-05):
如图,开卡失败

网友A:
525mhz 1024m  可能缓存速度、容量都超标。

网友B:
楼上正解,看看你的缓存是多大的,啥品牌。如果看不明白,就把缓存改成512M或256M或128M再试。

网友:
各位有没有开K9OKGY8S7E的数据

网友:
检查缓存,目前报错是缓存错误,还有 连DRAM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英语水平还不到高中词汇的,以后就尽量远离类似的行业吧,没人会给你免费翻译免费指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看看你的缓存是多大的,啥品牌。如果看不明白,就把缓存改成512M或256M或128M再试。 ...

感谢大神,最后还是不行,网上订了一个缓存颗粒,换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5mhz 1024m  可能缓存速度、容量都超标。

感谢大神,换个缓存颗粒好了

网友(2020-03-17):
我的点完直接死机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20-08-15):
来学习大佬们的操作  提示isp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