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ESP8266 3264点阵时钟(8.11 开源)

楼主(2019-08-05):
有坛友提出,能不能用ESP8266直驱08接口的3264双色点阵屏,IO够不够,其实很早做51单片机的时钟就想过,当时只拿来从网络获取时间近段时间有空就试了一下,其实做这个之前对于Ardrino完全没有接触了,临时装各种软件最后试了论坛的那个零知开源开发工具,开始点灯,看里面的例程,然后开搞
引脚定义

用的这种模块,温度检测,10K的热敏,一端A0,一端3V3,A0接10K电阻到GND,离板子远一点,毕竟ESP8266比较热,A0右边那个电阻,上端是GND,10k贴片可以接那里

开始是把WIFI ssid和密码写死了,后来打算弄个WEB服务器,完全不懂,最后发现个不错的库WiFiManager
上传固件后,打开WiFi设置,找到ESP8266_Clock,连接

连接完等会之后会自动弹窗口,选第一或第二个

选择你要连的WiFi,输入密码

因为以上步骤点阵屏都没有显示,可以打开串口助手看看
直到接入互联网之前点阵屏都没有显示,还没解决

最后看一下效果,还有点小BUG,温度个位0时上面多了2个点,其他需要时间检验了,毕竟不能随意调节时间看阴历对不对

下面提供固件,官方工具下载

或者文件夹里面的.BAT文件改一下你自己的串口在双击运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HgXCtkcZbZdgm9dUmZkbQ
提取码:xmjy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8月11:修复之前的已知BUG,星期六,六字下面有拖影,农历十几显示一几,温度个位0上多2个点,不定时黑屏1秒(现在不定时微闪,原因未知,可能时间库问题,试图修改本地走时导致快1,2秒,未果返回)
代码仅供参考,只在零知上通过,Arduino上我验证没通过

网友A:
哈哈,挺好看,耗电多少?

网友B:
能帮忙点亮tm1637 模块做个时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挺好看,耗电多少?

0.5-3.5W左右吧,ADC只一个,没法自动调亮度,只能按时间段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帮忙点亮tm1637 模块做个时钟吗

手上没有实物,不好搞,没法验证

网友C:
开发板来张详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发板来张详细图

淘宝搜nodemcu,核心就是一块esp8266,加usb转串口

网友D:
nodemcu我可以弄到全新8块钱的,就是运费不好解决。。

网友:
高手,不知楼主是否愿意共享一下工程源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nodemcu我可以弄到全新8块钱的,就是运费不好解决。。

哪里有?

网友:
你要是运费可以很优势,或者包仓发货的话,我可以批给你,你发货。

网友:
08接口的驱动代码,能分享下么?想看看能不能移植到micropython。谢谢!

网友E:
你好  我是新手  可以在详细一点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我是新手  可以在详细一点吗   谢谢

我觉得已经蛮详细了啊,需要哪部分呢?源码还有bug就没放了,包括红绿亮度不一致这样,已经有想法改善了,不规律会黑一下不知道原因,这两天在玩下载宝做单臂路由,玩明白了再回来改代码

网友F:
楼主,你给ESP8266编译用什么软件,用什么烧写软件啊?可不可以提供一下,我一直都用Arduino但是我觉得Arduino执行效率没你这个高呢

网友E:
引脚定义 我按照图片插接上了  不显示  程序我也是写入了  不知道哪里不对  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给ESP8266编译用什么软件,用什么烧写软件啊?可不可以提供一下,我一直都用Arduino但是我觉得Ardu ...

就是论坛的那个零知,http://www.lingzhilab.com/,我就是瞎玩,完全没整明白,对这个不熟,对arduino更不熟,这个相比Arduino,库没那么方便安装下来,编译差不多吧,就上传时不用再编译一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脚定义 我按照图片插接上了  不显示  程序我也是写入了  不知道哪里不对  请教一下 ...

手机搜一下网络,看有没有开出一个热点,还有就是看串口信息,没联网之前是没有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