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DANDY 德意 油烟机的按键开关

楼主(2019-08-05):
这开关上次因为油泥多,拆洗过一次。这次忘记怎么拆了,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原来的贴子。
这次留个记号
拆下灯的样子

灯组

是用这个卡住的,使劲就可以拉下来的

按键组

有几个键已经抬不起来了

拆开

按键部分

外按键里套了一个小的塑料内衬,依靠内衬来按动微动开关的
有部分开裂了,有的断了

想加个透明垫,因为微动开关上有灯。大约要加4个mm

找来找去,找了个台鉴的座

人肉雕刻

试试,高度差不多,用透明胶可以增加点高度的

继续人肉雕

排排坐

主透明胶

装好后发现有两个键装反了,

强迫症要改下

装回过程略去
装好试试
手感很好

现场工具集

谢谢欣赏!

网友:
偶家那台老板老式抽油烟机按键卡死、灯挂了,油泥太多暂时还不敢下手

网友A:
还好不是触摸的。

网友:
按键是常见的微动?居然没锈蚀掉

网友:
油烟机的一些透明零件容易裂断是通病,厂家不愿意用好材料,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不是触摸的。

触摸的怎么了?非常爱坏?还是坏了不好修?我家的是触摸的,刚装上一个多月。。。

网友B:
借问如何方便快捷清理抽油烟机的油垢

网友:
装修的时候把油烟机插座装个一开五孔,通过一开来控制五孔,油烟机上面的按键都很弱鸡的,尽量不按就不会坏了

网友:
还行啊,还可以啊,不算很差。

网友:
油烟腐蚀的原因,极易老化,楼主好技术,恭喜修复。

网友C:
谢谢分享。。。。这剪刀我也有一把,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这剪刀我也有一把,挺好用的。。。。

这剪刀有齿的,剪东东不打滑,贼好使了……。

网友:
我家油烟机灯泡一个40W,比现在大十倍。

网友:
现在好烦拆修油烟机,油乎乎的

网友(2020-05-20):
厉害。
用玻璃钻头可以弄出完美的透明圆柱~最好是软材质的如寒冷冬季用的那种保温门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问如何方便快捷清理抽油烟机的油垢

油烟机除垢没捷径可走。
简便的就是把油腻件泡食用碱水中加热煮沸,再趁热钢丝球/硬刷子/刮刀清理,最后换清水浣洗晒干。
专门清洗的是用工业纯碱~成本低效率高~但是工业纯碱都是几公斤几十公斤的大包装那么多剩了无用~食用纯碱用量不到半斤剩下的仍可蒸馒头煮八宝粥。

网友(2025-05-19):
我家和你同款,昨天照着你拆了修按键,我直接用用小吸管垫的,好用不麻烦